[家电] 小厨宝不加热打开看下。温控器坏了??

楼主(2021-05-22):
昨天我妈说洗碗没热水了,打开橱柜门检查了下小厨宝的指示灯不亮了,拆小厨宝过程省略了,就几颗螺丝打开就行了。一根线烧黑了,换了接头,发现还是不工作,重点检查下温控器,发现不导通了,遂拆开看看。

接触不良,高温烧蚀了。请无视自己打的保温用泡沫胶。

身份证,泡沫胶有点油渍。

中间是黑色顶杆。

中间的凹进去了,把顶杆顶住,里面触片成打开状态,导致断路不加热了。

内部触片

温度探头连接到这。

手动给复位了。

装回去能正常工作了,请问坛友们,这个是一次性的设计吗,还是手动复位可以接着用????

网友:
电热水器不出热水,换了个温控器故障依旧,最后才发现是混水阀坏了

网友:
这个温控器不是一次性的,只能说你的温控器长期工作失效了。

网友:
这个是可以手动复位的。

楼主:
复位试了下,不跳了,一直烧,已经失效了。

网友A:
有块双金属片的,怎么图片没看到?少了就不起控制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块双金属片的,怎么图片没看到?少了就不起控制作用了

拆开就这样 没有看到另外的金属片,复位试了下好像已经失效了

网友B:
应该两个温控器,一个是普通使用的,一个就是你的那个保险温控,需要手动复位。
我家的是普通温控失效变成长通,超温导致保险温控跳开了。所以你的如果跳保险温控需要仔细检查下是不是其他原因超温了。

网友C:
这种温控器里面密封的是氟利昂,估计是漏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两个温控器,一个是普通使用的,一个就是你的那个保险温控,需要手动复位。
我家的是普通温控失效变成 ...

检查了,是普通温控器漏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温控器里面密封的是氟利昂,估计是漏气了

检查了,是普通温控器漏气了。 Tb买了新配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块双金属片的,怎么图片没看到?少了就不起控制作用了

这个货是感温包,和老式冰箱的温控一个原理。感温包里介质受热膨胀通过毛细管传递到(开关上)波纹盒。推动开关触点切断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