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移动新魔百和M302A线刷短接点分享

楼主(2021-05-22):
得到一个吉林移动新魔百和M302A,905L3的CPU,2+8配置阉割了无线,网上免拆机教程没用,只能线刷,但找遍网上没用最关键的短接点教程,js都不告诉短接点在哪,最终我自己试出来了,免费发布给大家。另外想请教大神,想补齐无线,可用什么无线芯片?我从别的机顶盒拆过来可以吗?

网友A:
302就是阉割了模块,芯片,双频WiFi和蓝牙的。只要WiFi的话可以试试直接装个8188,很多都可以免驱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2就是阉割了模块,芯片,双频WiFi和蓝牙的。只要WiFi的话可以试试直接装个8188,很多都可以免驱 ...

看了脚位好像不一样,我这机顶盒是8脚,8188是6脚

网友:
这要补的零件也多了点吧

网友:
先不说补什么无线模块,外围原件规格能搞清楚都不容易了。看看能不能上USB无线模块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脚位好像不一样,我这机顶盒是8脚,8188是6脚

8188指的是直接在USB口用USB协议,不过要固件支持,有wifi功能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