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6、0x31错误代码解决了!附开卡工具SM2256AB_MPP1103C_FWP0930A

楼主(2021-05-22):
NT5CB128M16FP-DI
产品品牌:NANYA(南亚)
产品型号:NT5CB128M16FP-DI
产品封装:BGA-96
存储容量:128*16M
bit 容量:2G
电压电压:1.3-1.5V
合适温度:0°C ~ 85°C

换了个最新版本

再改下名号

这回对了?装系统去~~

装系统出错

改120GB

还错  跑RDT

网友A:
这么开盘可能用不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开盘可能用不久!!

没事,反正不是他自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开盘可能用不久!!

是的!!装系统时就出错~~是不是加RDT?

网友C:
坏块有点多了/降容开过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事,反正不是他自己用。

就是自己用

正在跑RDT

楼主:
在usb充电器上闪着呢
50分钟了还在闪
一小时她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坏块有点多了/降容开过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开盘可能用不久!!

大概是我没短接好 再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概是我没短接好 再来

RDT不跑时间也不跑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RDT不跑时间也不跑圈?

是这个图

网友B:
这个设置不会留下坏块记录,必须要跑LOOP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设置不会留下坏块记录,必须要跑LOOPS。

slc  LOOPS是不能选的呀!!

我的是SLC颗粒
我把TLC 的选个1

再跑跑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RDT不跑时间也不跑圈?

老哥,我的一块sm2256k tlc 120G盘不认盘,准备量产,和楼主的软件是一样的,要怎么设置能用的久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