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步阳防盗门;大头柄钥匙逼格高?太大!移植焊接德国小头~~

楼主(2021-05-22):
钥匙包空间有限,大头钥匙碍事儿

千住焊锡丝,效果凑合。。。能用就好

网友:
这容易断吧?
中间钻眼,再来个铆钉

网友:
把两边磨掉不就行了

网友A:
我还以为只有我这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只有我这么干。

歡迎探討  哈哈哈 大头柄烦。太小开门费劲。。

网友:
铆钉才是正道,这个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焊锡不行,出点力就断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歡迎探討  哈哈哈 大头柄烦。太小开门费劲。。

扣圈很硬,其实也算钥匙手柄,只要锁芯不卡顿,不用费什么力气。

网友B:
锡的强度太低,用气焊焊接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锡的强度太低,用气焊焊接才行

熱心會員  没事的 凹凸内还有锡膏,这样够用了

网友:
这种情况我一般首先考虑指纹锁。

网友:
看我这个如何?拆下来改成可折叠

网友:
和我家同款的门,我也想改一下钥匙。

网友:
看哪天你开门时才发觉锁匙短了一截

网友:
焊锡不牢固吧?不过临时用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真心的说,你用焊锡焊,还不如用哥俩好耐用呢!

网友:
焊锡比较软吧

网友:
焊锡没那么结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