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大神们,SM2246XT开卡不成功 Card Reset

楼主(2021-05-22):
不知道是我版本选的不对,还是说参数哪里设置的不对,请大神帮忙,一直卡在这里循环

网友A:
换个工具版本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工具版本看看

2246XT换了好多个了,都开不出来,不知道为什么,不过还是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
短接ROM直接上SATA接口用Q0123A或者O1224H版本开看看

网友B:
不用看了,这种颗粒固件都那么成熟了,不可能是固件问题,这种情况是颗粒已经被磨损的不行了,唯一方法就是换2246EN才能续命,闲鱼那么多2246XT的坏固态就是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看了,这种颗粒固件都那么成熟了,不可能是固件问题,这种情况是颗粒已经被磨损的不行了,唯一方法就是 ...

搭车问一下:2246xt、2246en、2258xt,这三个哪个性能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