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看着像个辣椒 其实是支烙铁 ,爱烙达大辣椒试用(iroda CSI-20E)

楼主(2021-05-22):
机缘巧合 得到一支爱烙达 20w电烙铁 ,升温迅速 ,保持性和导热性都很不错 。国货精品 。
视频过审核了 B站:https://b23.tv/P8iDlt

网友A:
这个不能调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能调温吧

不能调温 ptc 发热芯 算是定温恒温

网友B:
这个手感应该是非常舒适的

网友C:
再怎么也的拧下头子看看里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手感应该是非常舒适的

软胶手柄 手感的确很不错  配件也很厚实精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怎么也的拧下头子看看里面吧

没啥看的 就是陶瓷发热芯  通用936的烙铁头

网友D:
外形不同,握住手感不错,只是烙铁头面不易转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形不同,握住手感不错,只是烙铁头面不易转动用。

对的这是个缺点

网友:
太肥了这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的这是个缺点

不过这弯柄,拿起手感要好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过这弯柄,拿起手感要好许多。

手感相对直柄来说 手感很好  。缺点也很明显 ,只能用烙铁头的固定角度 。特尖头和圆尖头 点 加热的头子 用这种手柄比较合适。

网友E:
一直以为爱洛达只做丙烷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以为爱洛达只做丙烷工具

就是看着新奇 才入手了  KS60R+爱烙达 都是全新未拆封  一共60包邮 很合算

网友F:
这个不是国产品牌???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是国产品牌???还是???

这个当然是国产品牌啦 。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手感相对直柄来说 手感很好  。缺点也很明显 ,只能用烙铁头的固定角度 。特尖头和圆尖头 点 加热的头子  ...

要是能调温就更好了,可惜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能调温就更好了,可惜不是。

调温是为生产服务  统一温度管理。平时使用基本也就一两个温度 ,调来调去的很少。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调温是为生产服务  统一温度管理。平时使用基本也就一两个温度 ,调来调去的很少。 ...

调温的方便点,平时串个二极管,加个开美,防止烙铁头烧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温的方便点,平时串个二极管,加个开美,防止烙铁头烧死。

怎么说呐 ,在烙铁头镀锡面 搪锡没搪透的情况下 低温并不能防止烧死。素质差不多的头子 搪透了高温也不容易烧死。有好多头子有可能到报废 锡都没搪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