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很多家电的液晶屏放久了容易坏,完全可以修,比如换反射片偏光片。

楼主(2021-05-22):
偏光片,是最前面的,可以找旧的换上,

反射片是最底下的,可以用个铝膜之类的。也可以找旧的换。
我有一个传真机就是显示膜,反射部分的胶估计严重老化了,所以很大的中央一块显示很弱。。。。
配不上相同的LCD的。。

楼主:
很多时候,配不上相同的LCD的。。毕竟都是定制的。

网友:
数码之家很多坛友都换过

网友A:
偏光很难换,除胶,很费时间,偏光还分0度90度,手工很难贴好,我换了几次都有气泡

网友B:
我换过一个sony 32寸老的液晶电视的最外面的偏光片,一股酸臭味,熏得眼泪流。
32寸 我已经没有办法做到没有灰尘和气泡,难以想象更大尺寸的多难啊。
虽然平时还给手机贴膜,大尺寸真心不好弄,没有无尘室,没有专门工具,屏幕亮了不明显,关机就看的出来气泡和灰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换过一个sony 32寸老的液晶电视的最外面的偏光片,一股酸臭味,熏得眼泪流。
32寸 我已经没有办法做到没 ...

你给眼镜上贴上就够了,谁看电视就给谁配一副专用眼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偏光很难换,除胶,很费时间,偏光还分0度90度,手工很难贴好,我换了几次都有气泡 ...

喷水贴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给眼镜上贴上就够了,谁看电视就给谁配一副专用眼镜!!!

好主意 这个就是传说中那种防偷窥笔记本的原理之一。
有的是贴防偷窥膜。
你这个是方案是一般人不会准备的偏光眼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换过一个sony 32寸老的液晶电视的最外面的偏光片,一股酸臭味,熏得眼泪流。
32寸 我已经没有办法做到没 ...

我说的是计算器那种显示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计算器那种显示屏

哦 这样啊,可以多买几种偏光片试试吧

网友:
前两天刚给单位窗户贴了个膜,喷的洗洁精+水,可以说1x2米范围内泡2--3个1mm的,灰尘2--3个反复擦干净,多喷洗洁精水,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