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夏天来了,免费的电用起来

楼主(2021-05-22):
5块一块的共享单车太阳能板,中午时分短路电流950ma
搞了6块,先是3串2并,最高电压22V,给B6供电,电压超了,于是串一个二极管直接给3并3串的18650充电,电流最大时有850ma
用了3天觉得电流太小了,把太阳能板改成3并2串,最高电压13.2V,给B6供电,只有中午1个小时可以用,然后电压低了,串一个二极管直接给3并3串的18650充电,电流最大时有450ma

放在阳台正好空间够用

盒子一端输入,一端输出,中间加一个二极管,防止倒流。
也试过降压模块,但是充电电流没有直接用二极管大

哎,打算明天还是把太阳能板改回3串2并,毕竟电压高点好办事。没上MPPT,不知道MPPT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一个车充解决问题,带快充的更好。是新的单车板么

网友B:
你需要一块日本原装二手36-70伏变12伏360W的模块,可以最大效率的转换功率!!!
如果能再买两片电池板就更完美了。

网友C:
太阳能还是要用mppt,要不然用不到最大功率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一块日本原装二手36-70伏变12伏360W的模块,可以最大效率的转换功率!!!
如果能再买两片电池板就更 ...

这板我有。直接冲电瓶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板我有。直接冲电瓶不知道行不行

可以调压的模块就可以直接冲,铅酸调节到13.6伏,不过现在铁锂的价格接近铅酸了,寿命至少是铅酸的5倍,铁锂比较划算。

网友E:
这样用不安全,万一掉下去就得不偿失了,安全第一

网友:
太阳能电池板不要钱?

网友F:
买了一堆这样的旧板子,最大的短路电流才500毫安,有个旧电动车电瓶48V12A,充电的话12V10A的控制器,电瓶怎么搭配,这个充电电流怎么计算的?太阳能板3串要几并?

网友:
手头也有十几片这样的板子,转换率太低了,测了下只有一片能达到800毫安,其余的都在200到500毫安之间,只能玩玩,想着可行的话也许可以弄个家庭后备电源系统,用廉价12V铅酸带动壁灯路由器光猫之类

网友G:
还是用车充吧,你这个表头消耗都不小了,用了差不多快一年了吧…一直都在给充电宝用…

网友:
日本原装二手36-70伏变12伏360W的模块,这个板叫啥名?我想弄块插电动车上给汽车电瓶充电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车充解决问题,带快充的更好。是新的单车板么

出厂前的不良品
有磨损,极片歪斜,面板有附胶,不影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一块日本原装二手36-70伏变12伏360W的模块,可以最大效率的转换功率!!!
如果能再买两片电池板就更 ...

降压模块功率损失很大吧?
我用可调降压模块,发热得很厉害,于是改用一颗二极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阳能还是要用mppt,要不然用不到最大功率点

MPPT的原理我不明白,这功率是怎么调到最佳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用不安全,万一掉下去就得不偿失了,安全第一

小区统一安装的花盆架,有人放上百斤的花盆。这点东西不到2公斤,没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了一堆这样的旧板子,最大的短路电流才500毫安,有个旧电动车电瓶48V12A,充电的话12V10A的控制器,电瓶 ...

48V的电瓶?是多个串联的吧?
你把太阳能板三串吧,几并的话就看你板子的数量了,越多越好哈。
如果有MPPT最好了,如果没有就上电池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用车充吧,你这个表头消耗都不小了,用了差不多快一年了吧…一直都在给充电宝用… ...

嗯,这个表头空载电流80ma

网友:
能装多少片就装多少片,5元划算哦。还有卖吗?我也想搞几片试试。
我也搞了几十片二手板子,家里手机扫地机都够用,偶尔还能做个饭充电动车。就是二手板子不良品多,800-100之间,300以下垃圾板

网友:
还是用mppt比较好,自动匹配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