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这种表笔是不是设计的很臭

楼主(2021-05-22):
这两个凸起特别碍事,顶在一起不方便

网友:
这两个凸起是为了防止测试高压的时候手滑动造成危险

网友:
人为防抖用的,安全第一啊,用惯了也好了,或者自己买一副不带这个的笔就行了

网友:
电死的人多了了才改进的。。。

网友:
没事,切掉就好了,我优利德的都切了

网友A:
我不玩高压的,都是弱电
所以基本都是环切掉,之后是真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玩高压的,都是弱电
所以基本都是环切掉,之后是真好用

环切这么专业的术语。

网友:
JJ误事,割吧,割掉就好用多了。

网友:
你发现得太迟了,我们都是切了用的,哈哈

网友:
可以把它切成一个方形的,既安全又好用

网友:
我都是买不带这个的。单手没法用

网友:
原来的国产表笔是没有这个环的。
后来和老外学的,加上这个环。
但是嘛,用筷子的国人都是单手持表笔的。这个环就碍事了。

网友:
本来也觉得这种设计很讨厌,现在知道原因了

网友:
貌似这是标准

网友:
这是电工表笔,我玩电子的,把那包皮切了。

网友:
切成三角形就不碍事又不影响安全了!!!

网友:
这是太便宜了吧?

网友:
电工测量380v时,没有那个圆环挡着,一旦打滑,非死即伤。是不方便,但人身安全是第一位的。

当然,如果只是用来测量电阻,二极管通断,或前面有隔离变压器,把这个圆环切掉也可以。

我胆子小,上次供电局维护人员来测三相不平衡时,因母排上有漆,按表笔力气大了一点,手一下滑过去,差点出事故,随来的分管领导差点吓死。

网友:
万用表笔上的二道环是必须的,也是强制安全标准!!!

网友:
我修电路板的时候特碍事,有时会连电烧坏东西,直接切了,不测市电用不上,这玩意他喵的设计个不一样高度的也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