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HP6036;女士脱毛器,(已拆开)设计计划性报废?

楼主(2021-05-22):
放电池没反应,有拆过的吗?

更新已拆解,简单的结构,就是开关接触位置问题。
细看是固定接触片凸起材料模具特点,是镂空、孔透的。

网友:
电池那个密封圈拿掉,再从侧边撬开

网友:
电推子而已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推动开关下侧是不是有螺丝的

网友:
不就是个推子?

网友:
脱毛必须是连根拔才对吧?

网友:
十年前就是这个价

网友:
刮胡子也是可以的

网友A:
剃须刀是旋转式的好 还是往复式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剃须刀是旋转式的好 还是往复式的好

当然旋转的好,飞利浦HQ8的三刀头的很好。

网友:
为啥女士专用,难道有振动模式?这么多电池,难道是为开启振动模式准备的?

网友:
其实楼主是来秀电池的

网友B:
谢谢分享,已经不是当年的飞离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已经不是当年的飞离谱了。。。。。

这是十年前的飞利浦

网友:
正货?坑啊,这么简陋

网友:
连根拔才爽啊

网友(2022-05-05):
工作环境不行,高潮湿!

网友:
柏油趁热浇上, 凉之前拉下, 这才是脱毛的传统方法.

网友:
充电电池好评! 爱老婆电池好评! 开关氧化 造成接触不良,不考虑改造改造 或者涂油等方法

网友:
楼主这是准备脱哪里的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