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美加狮RAT8+剪线鼠标

楼主(2021-05-22):
没事逛深水鱼看见一个剪线鼠标,美加狮的,外观看起来没有缺件,就是不知道进水没有,于是跟卖家谈好60包邮收了,只当玩了。昨天到货今天开拆,下面看图,买的拆机线回来装上电脑识别不出来,后来万用表测试两根数据线通的,卖家居然说他的线没有问题。

网友A:
鼠标这玩意儿,就看微动和滚轮好不好吧。

网友:
如果电脑能弹出无法识别硬件 可以调换下usb线的 d+和d- 试一下。就是usb的两根数据线对换一下试试,电源正和电源负不要动。

网友:
确实很牛的鼠标,修好值了

网友:
修好了挺值得

网友:
鼠标这种东西还是不要买二手了

网友:
你不会先打下d+ d-的植看看么

网友B:
加多几十块拿罗技G502 不吃香吗?

网友:
这鼠标就是样子货,使用起来很累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多几十块拿罗技G502 不吃香吗?

不香,502太重,rat8+对应的是hero版。

网友:
到底修好没,有的时候是线的问题,找个别的鼠标线试试,注意针脚定义

网友(2021-06-21):
引用 网友A:
鼠标这玩意儿,就看微动和滚轮好不好吧。

才不是 主要是芯片

网友:
屏蔽线和电源负本来就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