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英规插头

楼主(2021-05-22):
拆个电器插头,什么规不知道,应该是英规欧规,用料实在,黄铜插,保险卡座用的紫铜。

网友:
我有一根8字线,插头就是这种英规,,一直用不上,哪天剪下来换个插头,真舍得用料。

网友:
用料不错,只是新国标插座对楼主插头不太友好,得买转接插座才行。

网友:
我把100v的电饭锅换了个这样的插头,想防止错插到220v的电源上,不知道管用不?

网友A:
这些英国佬太浪费资源了,这些铜材,在中国可以生产10只插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英国佬太浪费资源了,这些铜材,在中国可以生产10只插头。

做插板都够了,化了多掺点其他东西,能做好多好多东西

网友:
我喜欢这种用有保险管的插头可惜国标的没有

网友:
喜欢这种用有保险管和开关的插头可惜国标的没有

网友:
英规的插头一是插片粗大,而是零火线有一般都是包塑的防止触电,最后一点基本都带保险管而且都是陶瓷保险,再看看所谓的GB,一言难尽。

网友:
国标的也有,拼夕夕买过一个,7块多钱包邮。带保险。只是用料一般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