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锂电钻改平衡充

楼主(2021-05-22):
电钻是之前论坛里活动,16元买的,米霍克牌子的

电池改造部分:

拆开电池包,取出电路板

把三节电池的正负都引出,用了一个4芯的端子

充电器制作部分:
主控SC8922QDLR,5V升压充三节锂电池,自带均衡功能,均衡是把电压过高的一节通过电阻放电。

散热片是2280固态硬盘上用的那种,其实不加散热片也不是很热,只是因为手头有,就加上了

皮带打孔器,打孔

拨动开关用来设置充电电流,我这里设置了三组,0.25A,0.5A,1A

充3节锂电池测试功能

插在中间的孔,是电流0.861A那组数据

散热片就2个,所以一个没装散热片

中间两个指示灯,白色是电源指示灯,红色是充电指示灯
尾部三个放电指示灯

均衡指示灯,最终改成了红色,最前面的几个照片还是白色的2835灯。

这个是第一版的功能验证板

充电速度也还行,拨到1A充电,三四个小时就充满了

网友A:
这平衡充电路板多少米啊

网友:
这充电器高大上啊

网友:
看起来蛮舒服的感觉

网友:
寨钻,电池中间T触点电钻和充电器都不用,去掉后的位置刚好能放下一个4针x2.54母座

网友:
我是直接平衡充 家里的三轮车铁锂也是 16个充电器一起充 30a电流 电动工具用的航模平衡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平衡充电路板多少米啊

捷配免费打样的

网友B:
楼主的桌面充电器让人眼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桌面充电器让人眼馋

网友:
模样很漂亮,升压串充加电阻均衡,比独立平衡充功耗要大,成本较低,求包邮倒贴200赠送100套帮测试

网友C:
看看这个,更简单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个,更简单有效。

这种我也做过,过冲的时候会开启放电,但是还是依然在充电的。而且一般是超过4.35V才开启,已经是过冲状态了。图上这个,放电电阻43R,放电电流只有100mA,如果充电电流是1A的话,放电电流远小于充电电流,还是会过充,只是稍微有改善而已。

网友D:
这种放电均衡很慢的,既然改了直接买个航模的3S平衡充多好,充电均衡快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放电均衡很慢的,既然改了直接买个航模的3S平衡充多好,充电均衡快有效 ...

买了平衡充也要改电池、改插座、改平衡充插头,也够麻烦,最主要的是一个平衡充可以买好几套手电钻了,所以虽然理论上很好,但不具备实际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放电均衡很慢的,既然改了直接买个航模的3S平衡充多好,充电均衡快有效 ...

在做了,每路独立的平衡充,220V输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我也做过,过冲的时候会开启放电,但是还是依然在充电的。而且一般是超过4.35V才开启,已经是过冲状 ...

你说得有一定道理,但任何方案都要从实际出发,商品均衡板也有300毫安放电的,但体积太大,12伏电池壳放不下,只能放下100毫安的,如果觉得均衡效果不理想,可以减小充电电流来解决,方法很简单,只要在充电器与电池间串联一个适当的电阻就行了。相信大多数买19元电钻的人,想用简单的低成本的办法解决电池均衡,是不会介意多充几小时电的。还有,实测均衡板的放电起始电压是4.17伏。

网友:
既爱又恨,口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