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光米T1国产LED高清非智能微型投影机硬改小米安卓智能投影仪

楼主(2021-05-22):
光米T1国产LED高清非智能便携式微型投影仪硬改小米安卓智能投影仪

大家好,我是暗中刷机改造,一个数码新人,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创意DIY教程,什么教程?就是标题,我要把自己手工diy国产led非智能投影仪改成安卓智能投影仪的思路和方法详细的介绍给大家,让更多的数码DIY爱好者都能学到经验!好了,废话话不多说,先说下改造的具体思路, 首先,我们要大概了解下国产led投影仪的基本结构,这些知识网上一搜一大把我就不多说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自行搜索,通常来说,国产led投影仪分为非智能和智能两种,一般来说厂家生产时候就会按照这两种主板设计制造,但是,厂家定制的带安卓系统的投影仪并不一定就是大家喜欢的,比如说硬件配置,系统版本,系统界面,系统流畅度,系统体验,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因为不同的人喜欢的品牌不同,正所谓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下面我要说下具体的改造思路,国产led非智能投影仪一般来说开机就是一个固定的信号源,如图所示!

比如VGA。HDMI。AV三色线。基本上就是这几种,那么我们就从最简单的HDMI接口入手。 本人手里好多个不同品牌的国产LED投影仪,不要急,慢慢来,一个一个的改造发教程,今天改造的这是一款光米的非智能投影仪,型号T1 ,首先看下投影仪的四面接口布局,如图所示!

然后我们再看下这个号称微型投影仪的尺寸?

嗖嘎?确实挺微型的哈!
那么,接下来就开始肢解了,偶不对,是拆解!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微型投影仪里的空间非常紧凑,内部空间寸土寸金,想要改成智能投影仪就得往里面塞进去一个安卓系统的机顶盒主板????
那么问题又来了,常见的各种品牌的安卓系统机顶盒主板都非常大,至少比那个拆下来的同屏器的主板要大,而且厚度也不行,所以直接pass根本不考虑。。
根据本人一年时间维修改造一千多个安卓智能机顶盒的经验来推断,除了那个什么电视棒棒以外,能有如此小体积主板的网络机顶盒目前只有两个型号!一个是华为荣耀盒子型号M311,另一个就是小米盒子迷你型号mdz15aa,其它我目前真没见过有这么小体积的电视盒子主板了,如果网友有什么好的迷你盒子型号可以评论留言下,我也好参考研究下
未完待续。。。。。精彩的都在后面,抽空上传继续编辑

楼主:
好的,前两天太忙了,也没空更新帖子,今天抽空就继续更新下,接着上面帖子继续来讲,
既然已经确定好了那两款型号的机顶盒主板,那么我们就对此下这两款主板到底有什么不同的地方!首先简单说下硬件配置,华为荣耀盒子M311配置默认上HI3798mv100处理器A7架构4核心1.5G集成Mali450MP显卡,1G的DDR3内存和4G的4.5版本的emmc闪存单频2.4g无线带蓝牙
供电是5V1A 功率5W
小米盒子迷你MDZ15AA配置默认是MT8685处理器A7架构4核心1.5G集成Mali450MP显卡,1G的DDR3内存和4G的4.5版本的emmc闪存双频无线支持5Gwifi带蓝牙,供电是5V0.6A功率3W
通过上面的简单介绍,很明显直接放弃华为M311,至于为什么?请仔细看标题。。看配置也可以做出来判断!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把HDMI接口和电源接口去掉了,下面的图就是去掉后的样子

接着我们要测试下这个改造好的主板能不能正常显示画面,需要用到如下图所示的fpc转hdmi接头

然后还需要准备20pin的软排线,如下图所示

那好!既然所有准备工作都齐了,那就上电测试下吧!!!

直接一次成功,可以开机出画面!!哈哈!!!

好的,继续更新帖子,下面开始改造投影仪主板了,先拆下来看看。。。。

把投影仪主板上的HDMI模块换成FPC模块,然后再把+5V电源线跳到fpc模块的第20脚上。。。

然后再把迷你盒子主板上的+5V跳线焊接好。。。。

就是这种效果。。。。

既然都万事俱备了,那么直接装上主板,开机先测试一下吧。。。。。

哈哈,一次成功系列!!!

先别高兴太早哦哦,散热还没改呢?不急,晚上抽空改造下在继续更新帖子。。。

好的,我回来了,现在继续开始改造散热,先上图!

未完待续,后面的更加精彩,各位先坐好慢慢等我继续更新、、、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前两天太忙了,也没空更新帖子,今天抽空就继续更新下,接着上面帖子继续来讲,
既然已经确定好了那 ...

想要看投影仪使用效果的测试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下我的两个闲鱼号,本人会不定期上架改造过的各种投影仪。。。B站上也有测试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2125870272838861055

楼主:
沙发自己,占楼编辑

网友:
坐等更新中。

网友A:
我去,买我两个颗粒的是不是你啊?徐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买我两个颗粒的是不是你啊?徐州的?

对没错,就是我,咸鱼上搜索暗中刷机改造维修小米盒子的用户就是我,还有个小号叫做暗中刷机改造投影仪认准这个头像准没错

网友:
做等上菜, 菜了?

网友B:
你好优秀,版主等着给你加精华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优秀,版主等着给你加精华呢

这位兄台好有眼光,我最近两天光暗中改造小米盒子了,太忙了没空更新帖子,争取晚上再更新一些

楼主:
好的,前两天太忙了,也没空更新帖子,今天抽空就继续更新下,接着上面帖子继续来讲,
既然已经确定好了那两款型号的机顶盒主板,那么我们就对此下这两款主板到底有什么不同的地方!首先简单说下硬件配置,
华为荣耀盒子M311配置默认上HI3798mv100处理器A7架构4核心1.5G集成Mali450MP显卡,1G的DDR3内存和4G的4.5版本的emmc闪存单频2.4g无线带蓝牙
供电是5V1A 功率5W
小米盒子迷你MDZ15AA配置默认是MT8685处理器A7架构4核心1.5G集成Mali450MP显卡,1G的DDR3内存和4G的4.5版本的emmc闪存双频无线支持5Gwifi带蓝牙,供电是5V0.6A功率3W
通过上面的简单介绍,很明显直接放弃华为M311,至于为什么?请仔细看标题。。看配置也可以做出来判断!

网友:
所以,你能给小米小盒子救砖了,把编程器固件放出来,或者给个救砖的教程,应该比这教程更受欢迎。
早先倒是有人开了救砖的帖子,本以为是教程,没想到变成了求助

网友C:
自己“造”智能投影仪啊

网友:
大神能给小米小盒子救砖吗?把编程器固件放出来,或者给个救砖的教程,学习学习。

网友:
这个不错,关注最新进展.....

网友D:
666可以整点DLP的机器,活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666可以整点DLP的机器,活好~

理论上所有非智能的投影仪都可以这样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造”智能投影仪啊

这位老哥 你好,不是造投影仪,是改投影仪

网友E:
楼主放个MINI盒子2.5G和5G、蓝牙天线的具体接线图片吗,不知道这个是咋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放个MINI盒子2.5G和5G、蓝牙天线的具体接线图片吗,不知道这个是咋接的! ...

请仔细看看就是这个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