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微动开关修复电路装置

楼主(2021-05-22):
很少有人修这个,不过有时手头没有合适的开关,我们可以利用电容放电修复一下。
电容量选47-100uF吧,电压20-40V,接上损坏的开关后按动按键,使其内部打火烧蚀氧化膜,实测很不错,我已经修复了几个 。
如果这种老变压器电源电源不好找,可以找个差不多电压的坏LED灯拆驱动用,用电阻限流,体积更小一些,我也是刚想起来,6-10串的回去我找找

网友A:
这个思路很好,拆开打磨固然好,但是很难无损,这个只要电流大小控制好,不烧穿就是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思路很好,拆开打磨固然好,但是很难无损,这个只要电流大小控制好,不烧穿就是好办法 ...

我实际用的82uF电容

网友:
不按常理出牌啊...

网友:
厉害,这都能想到。这种小发明还是有意思的

网友:
里面锈蚀和脏东西 很难靠这貌似神器能解决!还是老老实实增加动手能力,打开打磨!

网友:
这个不错,像G502这类的微动一个也要好几块钱

网友:
卡座上一堆没有时间弄,好像得拆开一个一个擦干净…

网友B:
创意不错,电路图收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创意不错,电路图收下了

如果这种老变压器电源电源不好找,可以找个差不多电压的坏LED灯拆驱动用,用电阻限流,体积更小一些,我也是刚想起来,

网友:
打火可以烧蚀氧化膜但是过不多久触点又会氧化,最好再用WD-40神油保护一下。

网友:
换一个开关吧!

网友C:
从按钮缝隙滴一点机油进去,反复按几次按钮,一般都能恢复接触,我常用这种方法。

网友:
不知道如此修复能用多久。 碰上油污可能没招。

网友:
一般都是漏电的多,不通的少,漏电的能修吗?

网友:
我是拔开清洗,

网友(2025-01-10):
打开打磨最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按钮缝隙滴一点机油进去,反复按几次按钮,一般都能恢复接触,我常用这种方法。 ...

我用WD40,一般就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