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1.5v时钟改锂电

楼主(2021-05-23):
时钟放卫生间里的,新电池也就用几个月就没电,想到前一阵坛友赠的XC6206板子可以用用,就买来65Z5和65E9,电容用了两个1.8uf的,正负极用一个空的7号转5号电池转换桶顶着,估计这回用几年应该没问题,感谢赠板@kyhwhb

网友:
我用的HT7315……
都差不多

网友:
不错,用的久了

网友A:
感觉XC6206板子很厚,太难分割了,没什么好办法

网友B:
楼主的锯条很牛,好多断齿

网友:
芯片耗电不大吗?

网友:
下一步,窗口架支架,装太阳能给电子钟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XC6206板子很厚,太难分割了,没什么好办法

打板的时候打薄的

网友:
把板子锯小点是否可以装到假电池里去。

网友C:
这个得多久充一次电?

网友D:
我买的WIFI自动对时的挂钟机芯也很耗电,3个月换一对5号电池,后来用老人机的4000mA锂电池直接接到电池盒里,也不降压直接可以用,可以用到9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XC6206板子很厚,太难分割了,没什么好办法

这板确实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锯条很牛,好多断齿

找半天只找到两根传统切割工具,没有断齿拍摄角度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XC6206板子很厚,太难分割了,没什么好办法

下次给你发薄的,可以拿剪刀剪的那种

网友:
支持 学习 尽管没有此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得多久充一次电?

太多不敢说,3年没问题

网友E:
卫生间?拉个S也要计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卫生间?拉个S也要计时?

上班洗漱看时间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WIFI自动对时的挂钟机芯也很耗电,3个月换一对5号电池,后来用老人机的4000mA锂电池直接接到电池盒里 ...

直接使用,不超压?我是串了个发光的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