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新手向SandForce SF2281主控SSD开卡虚拟机详细教程

楼主(2021-05-23):
所有教程和软件来源于网络(向前辈们致敬),本人只是搬运,加上自己第一次开卡成功的一些经验,适合第一次开卡的小白。
本人卡为金士顿v300,120g,连接电脑不识别,主控CL13824Z,存储芯片FT16B08ucm1-3B

本教程基于虚拟机+centos开卡整合版,优点是下载的文件相对较少,适合新手。Deepin也可以,只是我一开始没有弄成功,现在知道问题所在了,应该也是能试成功的。

本教程理论上支持所有
sf2281的主控。

======================================================================================================================================================

一、所需软件的下载及安装

开卡需要以下所有文件和硬盘盒,也就是SATAusb的板子。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12qUDP14slDskqTDkmd6Vw 提取码: gx81

1. 先安装虚拟机,安装很简单,一直下一步就行了。

2. Centos三个压缩包解压。

3. 打开虚拟机,输入miyao文本里的密钥激活。在主页里边选择“打开虚拟机”,找到centos解压后的目录,选择centos.vmx。点击开启此虚拟机,等待开机。

4. 点击other,输入root,点击login,输入123456,点击login,进入系统。

5. 固件支持列表和DiskGenius后边会用到。

==================================================================================================================

二、解析固件

1.打开桌面上sf2281/gensis-bd文件夹,双击打开安装所有的文件,如果报错不用理会。

2. 把硬盘盒的线先连接到电脑的usb口上,再把要开卡的固态放到硬盘盒里,找到短接孔,一般有很明显的两个孔,一个是方(其实是圆形,只是周边有方的图形)一个是圆形。型号不一样,短接孔的位置也不一样。最后把数据线的另一端插到硬盘盒上。

3.windows系统里(注意不是虚拟机里)的设备和管理器上,会出现SandForce的设备,说明连接电脑成功,如果不行,请换硬盘盒试试。

4.在虚拟机的桌面上右击,选择open in terminal,打开终端。输入lsscsi。查看要开卡固态的标签名。由于本人的卡已经开好了,就借用以下前辈的图片吧。注意分辨哪个是你的硬盘盒里的固态,记住红框里的数字和冒号。

5. 查找固态的ID。在windows系统里,解压已下载的固件支持列表压缩包,打开其中一个,摁ctrl+f,打开查找,输入固态存储芯片上的代号,我的是FT16B08ucm1-3B红框)。点查找下一个,会定位到查找的结果,注意看H列就是,会发现有好几个。

这时,找到D列。

找到大小是120g,存储芯片数量8Xfd...  基本上就能确定出唯一的一行出来,如果有同时满足的两行或者三行,选择其中一个先试,后边开卡不对了,在换其他的。

最后,确定哪一行后,找到A列,记录5位数字的id,不包括字母。我的是33192.

6. 回到虚拟机里,打开桌面上的sf2281/sf-genesis-v1.7文件夹,右击hack.lic文件,选择open with gedit, 你会看到很多行 <configuration_id id="29562" /> ,选中随便一行,把数字更改为上一步的5id,比如我是把上边的改为 <configuration_id id="33192" /> 。建议用键盘的方向键的右键,把光标移动到”号前,再摁退格键删除数字,再填写数字。直接拉到最后一行,把最后一行删除,最后点击上方的save。关闭此文件。

注意删除这<checksum>...<checksum> 最后一行。

7. 还在sf-genesis-v1.7文件夹中,空白位置右击,选择open in terminal,输入./checksum 空格 hack.lic  回车,会生成新的lic
这里图也是搬运的。

8. 再次打开hack.lic文件,查看最后一行是否成功生成<checksum>...<checksum> 这一行。而且一定要注意,最后一行和倒数第二行之间是有一行空白的,这两行不能挨着。

9. 终于解包固件了。还是sf-genesis-v1.7文件夹,找到SF_OEM_PackageManager打开,如图补充完整所有信息。
第一行 desktop/sf2281/fw里边的dfp文件,我选的第一个。
第二行 是第6步里边改好的hack.lic
第三行 是解包固件要存放的位置,照图存到mfp文件夹里就行。
第四五六行 照图填写就行了。
点击Create OEM Package等一段时间后会出现Successful 则证明解包成功。
如果报错,大概率是hack.Lic文件没有弄对,请仔细查看第67步,重复操作。多试几次。

成功画面

报错画面

10. 还是还是sf-genesis-v1.7文件夹,打开SF_ConfigurationManager ,选择driveconfig文件,在desktop/sf2281/mtp文件夹里边,选择第一个。Configuration files 文件夹里边,找到开头是你的id(第5步)那一个。我的是33192

然后按照下图红圈中的选择。

最后,点击右下角的 save as,可以在name那里的最后边加上test

最后点save保存。

==========================================================================================================================================================

三、开卡。
1. 依然是在sf-genesis-v1.7文件夹中,右击选择open in terminal,打开终端。

2. 输入一长串命令就可以开卡了,命令看起来很长,但按照顺序来,还是不难的,仔细一点就行了。

3. 先复制./SF_Genesis -PROCESS_SSD 48:0:0:0  还记得第3步里的数字加冒号吗,修改之。最后一个0的后边在打上一个空号。

4. 打开desktop/sf2281/mtp文件夹,选择第一个,直接把mfp文件拖到终端里。

5. 打开desktop/sf2281/mtp,选择第一个,Configuration_Files文件夹,选择“二”里边最后一步那个加了testdriveconfig文件直接拖到终端里。

6. 复制12345 www_123 log=/log/

7. 总结一下就是./SF_Genesis -PROCESS_SSD 48:0:0:0空格mfp文件driveconfig文件12345 www_123 log=/log/

8. 命令输入完成,直接回车,开始刷固件,一切正常的话,大概两三分钟就会出现PASS字样,代表开卡成功,可以直接关闭虚拟机,重新拔插固态,重新用硬盘盒连接到电脑上,用DiskGenius,分区固态。大功告成。

9. 如果有错误的话,会很快出现fail字样,请仔细查看上边步骤,确保没有出错,多试几次。

教程完结。

网友A:
值得收藏的东西,现在能写出来的不多了,能这么详细的基本上也找不到了!算是热心的人

网友:
谢谢楼主,等下我找个535来试试

网友B:
说下你的电脑配置,系统,,不知道有没关系,我的问题,开卡软件点开始,就注销。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好贴/我来补充几点虚拟机用ASM1153E转接卡插USB2.0接口/30%这个是颗粒测试步骤//如果没到这步/可能ID没选对/板子问题/短接问题/70-80%错误写保护开或关/90%错误供电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刚好四月份120g元斯达被我SE搞坏了,等有时间试试这个

网友C:
短接用Windows下的flashid查不到是不是颗粒已经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值得收藏的东西,现在能写出来的不多了,能这么详细的基本上也找不到了!算是热心的人 ...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下你的电脑配置,系统,,不知道有没关系,我的问题,开卡软件点开始,就注销。不知道为什么 ...

可能是虚拟机版本的问题 换虚拟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接用Windows下的flashid查不到是不是颗粒已经坏了?

建议不用在win系统里试了 直接按照教程去开卡 看看能开成功不

网友:
改天试试老M.2怎么样。

网友D:
miyao文本里没有密钥

楼主:
引用 网友D:
miyao文本里没有密钥

我的失误 抱歉了 已经更新了 请重新下载miyao压缩包

网友E:
真的需要这么复杂吗?还用命令行?直接就可以开的

网友:
这个真的非常详细了,真是热心人,支持一下!!!另虚拟机里可以直接用软件开,不用命令行就可以。

网友F:
网盘下载中报病毒,删除了...............

网友:
写的很详细,先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的需要这么复杂吗?还用命令行?直接就可以开的

欢迎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网盘下载中报病毒,删除了...............

额 这个我还真没有做杀毒测试 我也网上搬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