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等开关电源改装可调电源通用调压调流电路

楼主(2021-05-23):
在把一些电动车充电器改装成可调电源时,特别是用光耦的3842类的,普遍感到想从0V起调,0A起调有难度,特别是TL431需要有负电压才能从0V起调。
本人想了一下,结合明纬改装中的思路,用LM358双运放来代替TL494中的二个误差放大器,搞了个通用电路。
改装时,要从0V 0A起调,需要二个辅助电源,一个在初级18-24V 电流有100mA就够,给3842类电源管理芯片供电。一个在后级12V,给运放及风扇供电,二个辅助电源决不能共地,也不要想合用一个辅助电源,除非辅助电源上有独立隔离的二个次级绕组。(在44楼有一个实验,只用一个外加辅助电源,利用外加辅助电源原边芯片的供电线圈供给主板的3842再整流后供电,注意此时一定要310V共用,即二个电源原边要共地)
风扇可以采用温控开关或常开的办法。
原板上,一般都有LM358 及 TL431 及光耦,可以利用这三个元件,在板上通过修改电阻电容等来实现,也可以外加一个洞洞板来专门做一个调压调流板。
TL431接成2.5V基准,二个电位器进行分压后给运放提供比较基准。
A运放进行调压控制,当输出电压超过电位器设定值时,3脚电压高于2脚,1脚输出高电压给光耦,由光耦去控制电源管理芯片,使脉宽降低。从而降低输出电压。
B运放为电流控制,当R2上压降超过RP1及 R4 R3 再分压后给6脚设定的微小电压时,7脚产生高电压,光耦也导通或电流增大,降低输出电压。
二个运放通过二极管隔离,也组成了“或“关系。原理和TL494改可调基本一样。
R12 C4 R6 C1 为运放高频负反馈,防止运放自激。
具体还没有改装测试,供大家讨论。

2021-5-25:试验初次级共用一个外加辅助电源。见第44楼。
对于电动车充电器来改,
现在还有个想法,就是独立做好这个板子(板子上也有光耦),原充电器电路不做大更改,把光耦输出直接并到原光耦输出上。
可以达到的效果是:在切断供给此板的辅助电源供电时(12V辅助电源和原机次级12V并联供电),可以直接恢复原充电器功能。且在二种情况下,风扇都是按原机的电流设定来控制。
就是说,可以达到一机二用,弄个开关,当此板有电工作时,当可调电源,切断此板电源(主板12V不能切断)时,当原机的充电器。
只是最高电压在原充电器的空载电压范围内。就是说向下调,一般电动车充电器的电压都比较高,足够可调电源用。

电路图及高清的PDF文件:

补充内容 (2021-6-22 02:16):
如果有调流不成功,可以试试在LM358的第5脚上加点偏压,有可能部份LM358共模输入不能工作在0V下。增加了R13  R14。具体见第141楼。

补充内容 (2021-11-6 01:46):
不好意思,图中关于R3 R4 对最大电流的影响可能说反了。

楼主:
先占个楼,以便后面补充.本电路,也适合其它有光耦的各种电源,如果不需要从0V 起调,辅助电源都可能不需要(具体要按实际测试)。可以在调压电位器的下端串一个合适的电阻来限制最低电压。以免在调到最低时,电源管理芯片原机的供电不够,停止输出。次级也只要有合适的供电,不超过30V 不低于5V就行,同时适当调整下431和光耦的限流电阻,(风扇供电按实际情况考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占个楼,以便后面补充.

大师,PCB板也搞一个吧,把电位器也设计上去,所有元件和358都用直插的,电位器先留音响上常用的那种,要用多圈精密的可自行更换,两只电位器间距74毫米(以我的电源为例)。贴片元件虽然更小巧,毕竟不太适合手工DIY.

网友:
两点钟还在发贴,您不用睡觉吗?
我以为我每天0点后睡觉已以是夜猫子了。

网友:
PCB总尺寸如果能控制在10CM*2.5CM内就好了

网友A:
这种电压电流二合一的表头的电流取样电阻正好可以代替R2.我认为比绕线电阻更可靠。

网友B:
你的意思是不是两个辅助电源不能共地?
可以用一个12v电源给次级供电,变压器上串绕几圈,整流之后给初级供电,可以省去一个辅助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不是两个辅助电源不能共地?
可以用一个12v电源给次级供电,变压器上串绕几圈,整流之后给初级供 ...

哈哈,我就是这么干的,只要两个线圈之间绝缘做好就没问题。
如果变压器磁芯的空间不够那也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不是两个辅助电源不能共地?
可以用一个12v电源给次级供电,变压器上串绕几圈,整流之后给初级供 ...

3842辅助供电应该在高压端,市电危险,不能共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不是两个辅助电源不能共地?
可以用一个12v电源给次级供电,变压器上串绕几圈,整流之后给初级供 ...

是的,但是在次级辅助电源的小变压器上穿绕比较麻烦,且如果绝缘不弄好,有危险。

网友D:
不是“二个辅助电源决不能共用”,而是两个辅助电源不能共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师,PCB板也搞一个吧,把电位器也设计上去,所有元件和358都用直插的,电位器先留音响上常用的那种,要 ...

如果要独立PCB,PCB 可以很小的,但设计PCB我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压电流二合一的表头的电流取样电阻正好可以代替R2.我认为比绕线电阻更可靠。 ...

是的,用电流表中的分流器,是最好,还可以把分流器的压降在稳压环路内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要独立PCB,PCB 可以很小的,但设计PCB我不行。

昨天弄了好久的立创,什么也没学会。
连358运放的图形都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用电流表中的分流器,是最好,还可以把分流器的压降在稳压环路内部。 ...

不谋而合

网友:
引用 网友C:
3842辅助供电应该在高压端,市电危险,不能共地吧。

3842类的要两个辅助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弄了好久的立创,什么也没学会。
连358运放的图形都找不到

元件库   搜索 型号或名称  或分类查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二个辅助电源决不能共用”,二是两个辅助电源不能共地。

谢谢指正,修改了一下:二个辅助电源决不能共地,也不要想合用一个辅助电源,除非辅助电源上能有独立隔离的二个次级绕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正,修改了一下:二个辅助电源决不能共地,也不要想合用一个辅助电源,除非辅助电源上能有独立隔离 ...

分层穿绕,绝缘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就是这么干的,只要两个线圈之间绝缘做好就没问题。
如果变压器磁芯的空间不够那也不行。
...

我考虑用这下面图中这类电源作初级的辅助电源,1元多钱一个,我手上有好几个。测过空载电源19V  带小负载只要不低于16V 3842就能正常工作,也不用考虑和主电源的整流能否共负极的关系。因为它是隔离的。体积也很小,热缩管封一下,或胶带包一下,甚至用硬铜线,直接在线路板上腾空安装也好弄。等想弄时,测一下,市电压电压低了会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