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将一个充电台灯的 Micro-USB 充电口改成 Type-C 充电口

楼主(2021-05-23):
背景

前一段时间用我的充电宝、头灯练习了下将 Micro-USB 换成 Type-C,但是没拍好照片记录下来。因为学习需要,买了一个欧普充电台灯。

现在市面上的充电台灯,基本上还都是 Micro-USB 充电口,我非常反感,因为我现在只愿意用 Type-C 这一种数据线了,桌面、床上、书包里、图书馆了,都只有一根 C 口数据线。

所以需要一个比较通用、简单的改装操作,可以将大部分设备的 Micro-USB 充电口改为 Type-C 接口,这样,以后买电子设备时就不会因为它的充电接口太老旧而烦恼了。

这篇文章以我买的这个充电台灯为例,将其充电口改为 Type-C。

操作部分

准备工具:

* 万用电表
* 电烙铁、含铅焊锡、金鸡牌助焊剂、吸锡线
* AB 胶(改性聚丙烯酸酯胶)
* 镊子、螺丝刀、双面胶、小刀

准备材料:

* Type-C 母座(沉板式,6Pin),淘宝大约 3 毛一个
* 0603 贴片电阻 5.1KΩ,拼多多 4 块钱 100  个包邮
* 细导线

先将台灯拆开,对电路板拍照(避免最后忘记接线),断开电池、连接线,取下主板,以避免短路损坏电路板。

在原有 Micro-USB 接口表面涂满助焊剂,再上一坨锡,让他的表面尽量都有锡,然后电烙铁 380 度贴上面,表面的锡会全部融化,将热量快速传导到所有引脚,一边加热,一边用镊子撬动 Micro-USB 接口,即可取下。

> 如果有热风枪,直接风枪加热 300 度即可取下,但是风枪太大,用的地方不多,我就没买,这是没有风枪情况下取接口的的凑活方法。

> 焊接过程可以用双面胶固定电路板(淘宝上卖的“纳米双面胶”)

将引脚的锡清理干净,用电表找到正极、负极触点。

> Micro-USB 有五个引脚,最右边和最左边那个触点分别是 GND 和 VBus,即负极和正极。

然后根据电路板走线、电表通断测试,在合适的与正、负极连接的地方,用细导线引出两条飞线,用一根数据线上的 5V 电压连上测试下,看下充电灯亮不亮,确保接对线。

因为要将 Type-C 接口固定在原来 Micro-USB 的位置,而 Type-C 的体积要更大些,所以要为触点做绝缘措施,先用酒精和卫生纸清理电路表面,再取 AB 胶混合均匀后,在触点表面涂上一层,等待五分钟固化。

在电路板接口位置上面再涂一层厚厚的 AB 胶,把 Type-C 母座光滑的一面贴上去,固定好位置,等待 5 分钟,胶水固化,将母座固定。

将 Type-C 母座中间的两个引脚,分别接上一个 0603 贴片电阻(5.1kΩ),电阻另一端连接到母座金属外壳。

> 这种 6Pin 的 Type-C 有六个引脚,两个地线、两个正极、两个 CC ,不能传数据。
>
> CC 引脚是 Type-C 用于区分正反面、进行 PD 握手的。
>
> 如果两个 CC 引脚没有接 5.1kΩ 电阻接地,PD 充电器就会拒绝供电(C to C 线用不了)。
>
> 如果焊接技术不行,接电阻这一步可以省略。普通的 A-to-C 数据线可以正常供电。
>
> 焊接贴片电阻是个精细活,需要练习才能做好,记得勤用助焊剂,含铅焊锡更好操作,电烙铁温度 330 到 350 度就可以。

最后将电路板上的两条飞线接到母座的正负极(VBUS 和 GND)引脚上,中途要使用电表测试连通、5V 电源测试充电灯是否正常亮,避免接错。

接上我笔记本 PD 充电器的 C to C 线试试,正反插都要试,确认供电正常:

> 如果 CC 引脚电阻接地没做好,PD 充电器就会拒绝供电,或者正插供电、反插不供电。
>
> PD 充电器好的一点就是:它一旦短路,就会立马拒绝供电,不会烧坏。

然后用小刀、小电磨等工具,将台灯外壳充电口部分扩大,接上电池、灯的线,再次测试:

一切良好,即可上螺丝了。

最后成品:

总结和展望

对于简单的 Micro-USB 供电设备,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改为type c供电。如果对 C to C 线供电有需要,那就必须要在两个 CC 引脚焊接上 5.1kΩ 电阻接地。

> 电阻其它阻值也行,我试了 10kΩ 也能用,只是我查到一些规范中写的是5.1kΩ

不要使用热熔胶!热熔胶用作简单的临时固定可以,但是接口这种长期有插拔的接口,热熔胶很快就会松动!502 那种瞬干胶在这里没有用,不用试了。 AB 胶可以提供非常牢固的固定效果。

这种替换方式只能提供充电功能(最大 5V 2A),如果有的改装需要数据功能(例如想要支持 QC 快充),那就需要 16Pin 的母座,但那个针脚太小了,很难焊接。建议直接放弃。或者参考这两篇教程,作者画了改线路的 PCB 转接板:

至此,以后买简单的电子设备就不用纠结它的充电接口太旧了!

网友:
我做了俩 Micro-USB 转ype C母头,原因是 Micro-USB 头买多了 还有好多,额外买 ype C母头就可以了

网友A:
USB插座只是用胶固定,没有用焊锡,很容易松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插座只是用胶固定,没有用焊锡,很容易松动的。

AB 胶可以提供很牢固的效果。我用尖嘴钳测试了,比焊锡还难掰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AB 胶可以提供很牢固的效果。我用尖嘴钳测试了,比焊锡还难掰下来。

短期一点问题都不会有,AB 胶相当结实。长期使用就得考虑胶水老化变脆的问题。当然那可能会是几年以后,整个台灯或许已经吃灰了。

网友:
方法不错,以后试一下。

网友:
只要一个电阻即可.CC1需要接, CC2不用接.

网友:
普通5.1K电阻能不能用?非必须要贴片电阻么?感觉普通电阻脚长,方便焊接

网友:
赞手艺,翔实 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