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广电HDC69107F智能盒求助

楼主(2021-05-23):
小弟手里有一个河北广电HDC69107F智能盒。因搬家没有广电网络,所以现在只能使用上面的无线路由当中继器使用。求万能论坛的坛友有此款机器的刷机方法吗。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你起码要拆机看看是什么CPU的吧?

网友:
广电的智能盒子大都不是安卓的,很少有能刷机的。我湖南的,拆过几个,无法刷机。
正如楼上所说,想刷机,得先知道它是用的什么方案。。。

网友:
刚搜了下,HDC6910 75用的海思芯片,可以刷机。不知道你这个用的啥

网友:
试试ttl,简单粗暴

网友:
论坛里有刷机包

网友(2021-10-22):
我也有一个,这个盒子硬件很好,HI3798MV200   2G内存,8G emmc,蓝牙,wifi,TF卡接口,音频接口,光纤接口,就是没有合适的刷机包
***********************************************

Bootrom start
Boot Media: eMMC
Decrypt auxiliary code ...OK

lsadc voltage min: 00000000, max: 00000004, aver: 00000000, index: 00000005

Enter boot auxiliary code

Auxiliary code - v1.00
DDR code - V1.1.2 20160205
Build: Sep 12 2017 - 16:28:50

Reg Version:  v1.5.0\
Reg Time:     2017/06/08 15:12:42
Reg Name:     hi3798mv2dmf_hi3798mv200_DDR3-1866_2GB_8bitx4_4layers.reg

Boot auxiliary code success
Bootrom success

System startup

Relocate Boot

Jump to C code

Compressed-boot v1.0.0
Uncompress.......................Ok

System startup

Relocate Boot

Jump to C code

Fastboot 3.3.0 (mgr219@complier-PowerEdge-R720) (Dec 20 2019 - 17:19:01)

Fastboot:      Version 3.3.0
Build Date:    Dec 20 2019, 17:20:47
CPU:           Hi3798Mv200
Boot Media:    eMMC
DDR Size:      2GB

Found flash memory controller hifmc100.
no found nand device.

MMC/SD controller initialization.
scan edges:2 p2f:5 f2p:7
mix set temp-phase 2
scan elemnts: startp:110 endp:107
Tuning SampleClock. mix set phase:[02/07] ele:[06/17]
MMC/SD Card:
    MID:         0x45
    Read Block:  512 Bytes
    Write Block: 512 Bytes
    Chip Size:   7636800K Bytes (High Capacity)
    Name:        "DG4008"
    Chip Type:   MMC
    Version:     5.1
    Speed:       100000000Hz
    Mode:        HS400
    Voltage:     1.8V
    Bus Width:   8bit
    Boot Addr:   0 Bytes
Net:   eth0 phymdio(31) invalid, use default:0
upWarning: failed to set MAC address
, gmac0Warning: failed to set MAC address

Boot Env on eMMC
    Env Offset:          0x00100000
    Env Size:            0x00010000
    Env Range:           0x00010000

SDK Version: v2017_09_20_v2017092020

check remote recovery button begin
HI_UNF_IR_GetValue failed
get chipid =37986200
get chipType (HI3798MV200)
count=2
check_factory invalid
Automatic boot of image at addr 0x(null) ...
mac:cc:d3:e2:77:f3:c3
sn:17511319023351384
>>>oem_buf:,length:0x400
Reserve Memory
    Start Addr:          0x7C8FE000
    Bound Addr:          0x8D7B000
    Free  Addr:          0x7B4E9000
    Alloc Block:  Addr         Size
                  0x7C4FD000   0x400000
                  0x7C1FC000   0x300000
                  0x7C17B000   0x80000
                  0x7C178000   0x2000
                  0x7BE7A000   0x2FD000
                  0x7BE70000   0x9000
                  0x7B686000   0x7E9000
                  0x7B682000   0x3000
                  0x7B4EC000   0x195000
                  0x7B4E9000   0x2000

Press Ctrl+C to stop autoboot

MMC read: dev # 0, block # 565248, count 16384 ... 16384 blocks read: OK

139959423 Bytes/s
Copy slave cpu bootcode from 0x00c8dec0 to 0xffff0000, 4096 Bytes
## Starting Secure OS at 0x7E700000 ...
## Secure OS Image:
   Header Size: 0x400 (1 KB)
   Kernel Load Addresss: 0x7E008000
   Kernel Size: 0x27679c (2521 KB)
   Task Number: 16
   Task Total Size: 0x2B8094 (2784 KB)
   Move SecureOS kernel from 0x7E700400 to 0x7E008000, 2521KB
   Move systab and strtab from 0x7E90E508 to 0x7EC2EC30, 417 KB
   Move TAs from 0x7E976B9C to 0x7E700400, 2784KB
## Succeed to load SecureOS

MMC read: dev # 0, block # 442368, count 51200 ... 51200 blocks read: OK

152522807 Bytes/s

Found Initrd at 0x04000000 (Size 827103 Bytes), align at 16384 Bytes

## Booting kernel from Legacy Image at 01ffffc0 ...
   Image Name:   Linux-3.18.24_hi3798mv2x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8924721 Bytes = 8.5 MiB
   Load Address: 02000000
   Entry Point:  02000000
   XIP Kernel Image ... OK
OK
ATAGS [0x00000100 - 0x000004F0], 1008Bytes

Starting kernel ...

TrustedCore Status:[ABCD]
TrustedCore Debug Version iCOS V100R006C10SPC002B004 base iCOS_MAIN_3.2.7, Jun  2 2017.11:28:09
Load Secure Cipher success. Build Time:[Jul 13 2017, 00:23:42]
[TEEGlobalTask]1/1/1970 0:0:1.49 TrustedCore Execute Successfully and jump to Linux  kernel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TEEGlobalTask]1/1/1970 0:0:2.118 params:05020e00, mapping 00000000 bytes at 1e6b5000
[TEEGlobalTask]1/1/1970 0:0:2.126 Do service initial build done!
[TEEGlobalTask]1/1/1970 0:0:2.179 Do service initial build done!
[TEEGlobalTask]1/1/1970 0:0:10.320 Do service initial build d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