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浅拆一个西数移动硬盘WD 1T

楼主(2021-05-23):
浅拆一个西数移动硬盘WD 1T

网友:
没拆开呢,只拆了电路板

网友:
这个还能救活吗?

网友A:
来来来,让我来抽西数俩大嘴巴。希捷1TB的酷鱼跟西数一样。板载触点未作防锈处理,但是2TB的产品触点就挂锡防锈了。我不放心我的1TB希捷移动硬盘触点的牢靠。打开一看我放心了,用的是插针式的卡座。你这西数触点未作防锈处理。那故障率不吹那就是呈指数上升。我在北京。这里的天气不算潮湿,触点几个月照样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来来来,让我来抽西数俩大嘴巴。希捷1TB的酷鱼跟西数一样。板载触点未作防锈处理,但是2TB的产品触点就挂锡 ...

触点不黑,接触良好,怎么能增加换代的频率,促进销量呢

网友:
做开颅手术吧

网友:
加点儿三防,或聚氨脂涂一下,防不防锈,没什么大问题,抹个油都行。

网友:
触点还可以,用橡皮擦擦也行。

网友:
确实是浅拆,没开盖。

网友:
黑盘,比较用的长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触点不黑,接触良好,怎么能增加换代的频率,促进销量呢

是啊,别提了,现在服务器用的设备触点都是民用的卵样。

网友:
谢谢分享。。。。。没有看到里面的镜子,差评。。。。。。

网友:
所有的硬盘都一个尿性 沉金工艺不用 喷锡工艺也不用,就这样裸,几个月就氧化,没事就橡皮擦磁头触点,擦完过几个月又拆开擦触点

网友(2022-11-25):
我还以为是完全坼机,有点小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