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JBC焊台新款开箱

楼主(2021-05-23):
家里一直使用30瓦的五金店电烙铁,太垃圾了!有一天突然想换支好一点的在家维修接线备用,听说广州黄花937不错,就直接闲鱼全新已经下单。
本来对烙铁不太了解,就去论坛学习了一下,然后第一次看见白光、JBC等字眼,下定决心搞一台最好的,于是同时下了白光888d(淘宝¥670带刀头)和jbc245(¥2900+)。

真是脑子发热一下子前后两天搞了三台,想想就后怕还好白光的淘宝到货可以退货,没办法黄花只能亏本再卖了!
还没到货就各种科普焊台和性能,从小白开始焊他个天翻地覆!!

网友:
打破零回复。

网友A:
玩腻了想半价卖的时候喊我

网友:
一支jbc头都能买套T12,还是高频焊台好

网友:
围观一下土豪吧哈哈哈

网友B:
有jbc了,还要那些干啥,包邮扔给我吧

网友:
玩就是这样  要可着自己的心。。。

网友:
看用途吧!用来焊18650,足够了

网友:
楼主都起飞了,我连步都没起,只是开个门缝,花56元弄了套烙铁。

网友:
我前天在蜜蜂佬那买了个936,手里的是黄花外热刀头和论坛两三元那种。黄花的刀头用来改了十几个路由,觉得还是可以。

网友:
JBC 是最棒的,其他的都可以出了。

网友:
有钱可以玩,,t12我用着也不错,,价格便宜,耗材便宜,,

网友:
1、用力过大。烙铁头用力按压焊接点并不能加快传热效果。

2、不恰当的焊接热桥。烙铁头不可以先接触焊盘再施加焊料(特殊工艺除外)。

3、错误的烙铁头尺寸。例如,在大焊盘上使用过小的烙铁头会导致焊料流动不充分或产生冷焊点。

4、过高的温度。过高的烙铁头温度会导致焊盘翘起,影响焊点质量,损伤基板。

5、助焊剂使用不当。使用过量的助焊剂会导致腐蚀和电子迁移。

6、转移焊接。给烙铁头先施加焊料然后再接触焊盘。

7、不必要的修饰和返修。满足标准的情况下千万不要进行返修操作。

网友:
再来个JBC的风枪,奥林巴斯显微镜什么的。

网友:
好的工具不用但是看着也美。千金就买我喜欢。

网友:
一步到位的选择!

网友:
差点就到位了,下一步可以升级jbc双工位,jbc吸锡器,jbc热风枪,jbc热镊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腻了想半价卖的时候喊我

哈哈,接了个灯线就吃灰了现在!败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jbc了,还要那些干啥,包邮扔给我吧

黄花用了一次,对比真是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