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固态U盘大文件读取到一半出现速度掉到一半的问题,不能保持最高速读取

楼主(2021-05-23):
5月23日补充:
问题已解决,不是板子和u口的供电问题,是目标盘性能下降导致的,用ram虚拟出来的磁盘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谢谢诸位的热心解答!

如图,2246xt g2板双贴的0dfk,读取大文件读到一半的时候速度都会掉到一半,不能一直满速是什么情况?各位大佬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A:
掉速不是因为U盘读取性能下降,而是你的目的硬盘写入性能下降。

网友:
第一个看你的板子温度多少,用红外设备看看

第二个看你的原硬盘是啥,能满足这个正常的持续写入大于U盘的读取值不

网友B:
你这还算好的,我的2246en+15177双贴一会就掉到几M每秒然后就直接io错误掉了,和温度无关,是和电脑U口电流有关。我的是公司发的轻薄上网本,我换个供电足的电脑上虽然温度烫手但速度一点不掉,512G的跑圈完也没掉盘也没掉速。我的公司发的笔记本用903/3267之类的u盘没事不掉速掉盘,可能他们需要的电流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还算好的,我的2246en+15177双贴一会就掉到几M每秒然后就直接io错误掉了,和温度无关,是和电脑U口电流 ...

DFK EFL都是供电大户

网友:
排除目标盘是机械硬盘后,掉速就是缓存写满了,接下来就是真实速度了。

网友:
1 温度问题
2 盘与盘之间性能不对等
3 供电问题

网友C:
U口的供电肯定是足够的

USB 3.0起步都是0.9A,实际很多口不按标准设计,实际供电能力不止1A的

要说供电问题,除非是你的U盘板子供电电路差,但跟U口的供电能力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U口的供电肯定是足够的

USB 3.0起步都是0.9A,实际很多口不按标准设计,实际供电能力不止1A的

轻薄上网本供电不行的,我插我之前神舟战神笔记本上一点都不掉速,跑圈全盘都不掉速,上网本上就不行
而且用转接卡在上网本上跑固态硬盘assd传文件都不行io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掉速不是因为U盘读取性能下降,而是你的目的硬盘写入性能下降。

是的,就是这个原因,我用ram虚拟了一个4g盘试着又拷贝了一遍,读取没问题了,不会掉速了,就是写入盘性能下降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