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做个简单版家用充电宝

楼主(2021-05-23):
    手头有几片锂电池,还有两块买配件时顺带买的充电宝电路板,想不出怎么搞合适的外壳,就顺手做个简单的,只是废物利用而已,
高谈阔论什么安全问题的就不要回复了。

给其中一头做防护

另一边也一样

用镍带做引线

电池鼓包过,放掉气用电工胶布密封,经过测试容量大约有5AH左右

这就是充电宝电路板

接口

引线做防护

最后还是用电工胶布缠绕

简易的 最大的目的就是电路板不会随意晃动

网友:
DIY的盒子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
虽然不好看,但是性能是刚刚的!就像导手机---山寨中的战斗机!

网友:
这好像是怀孕放了气的电池 感觉不太安全

网友:
这是手机电池吧,皱巴巴的,符合手机拆机电池的尿性。

网友A:
在家里凑乎应急用用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家里凑乎应急用用呗

对的,不用拖一条线用手机

网友B:
家用为嘛要用充电宝?在家里充电为嘛不直接用原装快速充电器?

网友:
土味DIY哈哈哈给楼主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用为嘛要用充电宝?在家里充电为嘛不直接用原装快速充电器?

租住的房子,插座少,又不想拖线所以弄个用一下

网友:
最好不要绑电池上,充放电的时候发热会叠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租住的房子,插座少,又不想拖线所以弄个用一下

我也和你一样的情况,我选择了弄个长插线板

网友:
电工胶带时间长了会出油,超恶心的

网友:
简单实用,不错

网友:
以前也这么干

网友:
胶带大法 估计这充电宝要是装在裤兜里,会弄的裤兜黏糊糊的

网友(2021-06-30):
胶带包扎难看了点,偶是用移动硬盘改的外壳

网友:
如果是经历过锂电冒烟的话不会这么干。特别是怀孕过的电池。这就是个不定时的炸弹。

网友:
楼主,怎样给怀孕电池放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