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拆个电容表DT9213

楼主(2021-05-23):
昨天10元收的,看成色可以,赌一下。拆看。焊点亮,做工凑合。合资?估计有10多年了。功能正常

网友:
腐蚀了是电池触片

楼主:
对,换个电池接头就好,赚了

网友(2023-11-15):
电容表的电路不同于电容电感表和万用表电容档。前者是用32768Hz的晶振分频作信号源的,小于等于2uF档,使用820Hz的频率,20uf档使用82Hz的频率,大于等于200uF档使用8.2Hz的频率,所以测量精准,出厂标示测量误差小于0.5%。后者是用文氏电桥作信号源(示波器上看是消顶的正弦波),工作频率接近400Hz,测量时误差较大,出厂标示精度2%~3.5%。用200uF档测量,100uF固态电容测出来只有75uF左右,以为表坏了,找了几块表,两块电容电感表、三位半、四位半,甚至找出台式表VC8045,测出来都是不到80uF。而用DT9213电容表测出来是104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