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微笑鯊617A;0元和1元的刷单垃圾再来一个,山货改凤凰~

楼主(2021-05-23):
之前一个看着白色改可以,实际改下SST20效果还可以。
来吧,再来一只。
更换驱动、灯珠、电池,弄铜片导热散热还是比较麻烦的,成本也高。。。。就是玩。。。

楼主:
第一个是SST20 5000k,驱动1.5A左右
第二个是论坛C8拆下的XPG2 6500k,同款驱动。

网友:
求链接,偶尔用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也求链接,这个真心不错,接usb灯的话,当小夜灯用也行

网友:
打孔改成转角灯也不错,头部孔加二开一个三脚船型开关,一侧用楼主CREE灯珠,另一侧用365纳米验钞灯珠。楼主USB灯头适合升压故障充电宝,等效成限流电阻加LED,升压好的充电宝配合用效率太低容易光衰灯珠变暗。

网友:
头部怎么拆的,上次拆把头部掰断了。

网友:
也求链接,卖一个回来研究。

网友:
他这个透镜比较讨厌,中心一个孔不是平面的

网友:
还有机会刷0元和1元的东西利害啊
~~~~~~~~~~~~~~~

网友:
我买就是7.8,哪里有0元购的好事啊,我再屯一个,不折腾的话这个价格我觉得挺好的

网友:
改装一下,平时用用还不错。

网友:
我的号黑了,省钱了

网友:
拼多多4.8买了一个

网友:
谢谢分享。。。丑小鸭变成小天鹅。。。。

网友:
0元和1元是重点,大吼一声哪里找的,来一打

网友:
有透镜还是不错的

网友A:
外形一样,内部结构却不一样,看来是两个版本

网友:
哈哈哈 本来不怎么发热 续航也长  亮度也凑合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形一样,内部结构却不一样,看来是两个版本

楼主改过的,

网友:
哪里撸的怎么刷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