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intel SSD DC S3710实际贴片内存量

楼主(2021-05-23):
最近网上查到intel SSD DC S3710拆解图,看到实际贴片内存量超乎相像,400G的内存贴片容量达到640G,冗余量达到240G,相当于标称容量的60%,有点搞不懂了,见下图:

网友:
不是640坏块多筛下来当400的??英特尔好象老干这事,看他的CPU

网友:
这不是企业级的常规操作?

网友:
好大的OP23333

网友:
512G+128G冗余240G/这很英特尔啊

网友:
企业级这种做法很正常啊,尤其是写入密集型的OP都很大
用过一个镁光企业盘,芯片容量有768G,只开512G用的,型号印象好像是M500 DC,后来当移动盘搞坏了,拆芯片做了512+256两个固态

网友:
企业级的都是冗余设计,所以价格都很高。

网友(2022-06-09):
里面IC真多,看着都养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