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H 求助 这个设置的哪里不对

楼主(2021-05-23):
这个设置的哪里不对或求开卡工具

楼主:
帮忙看一下求指导

网友:
焊接问题吧,CE2没认全

网友A:
好像CE这么分配是打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CE这么分配是打咩的

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B:
2258H开2+2+1+1的分布模式好像不行/直接用2258XT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58H开2+2+1+1的分布模式好像不行/直接用2258XT开吧

2258XT可以开吗?缓存怎么设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2258XT可以开吗?缓存怎么设置呢?

2258xt有缓存吗?

网友C:
你这是一颗128+一颗64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一颗128+一颗64吗?

你好 盘是240G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58H开2+2+1+1的分布模式好像不行/直接用2258XT开吧

2258xt开2+2+1+1
ce 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