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应是首发小度车载改AUX输出

楼主(2021-05-23):
前几日入手小度车载,fm效果一般,于是有改AUX输出的想法,网上无教程,查看芯片资料后,改造成功,附图分享给大家!
带无线充电的小度可能会有干扰(共地干扰)建议装隔离!
接口放左侧,不要放下面
拆机的手机3.5接口会比较好放

网友A:
装这个有啥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这个有啥作用?

可以接音箱啊

网友:
手机蓝牙不好吗?唉

网友:
不错不错,提供了一个改其它智能音箱的思路

网友(2022-02-22):
拆开看了太密集了,不好下手

网友:
有个东西叫蓝牙音箱有个东西叫蓝牙音箱有个东西叫蓝牙音箱

网友(2022-09-12):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照着大神的方法做出来了,经测试是单声道的,焊了两次都是这样,怀疑小度原生就不是立体声。

网友:
改了也没用的,都是单声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