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这三个光猫那个好

楼主(2021-05-23):
移动宽带光猫那个好

网友:
不懂 我一般看板子和芯片 那个板子大 芯片多 我就觉得哪个好

网友:
最后一个是全千兆的吧

网友:
感觉最后好 ……

网友A:
最后一个肯定不是千兆的,网口只有4根针

网友:
分别是海思 联发科 中兴微的芯片。
电信的运维告诉我 中兴微的稳定性比较好
如果有千兆口就用最后一个 没有就第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个肯定不是千兆的,网口只有4根针

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是全的,而且下面是四对阻容都齐全

楼主:
好像第3个有内存。前面2个没有内存

网友B:
对于一个家用猫来说,稳定性是个很重要的因素,个人使用过华为、中兴、吉比特,个人感觉华为的光猫稳定性最好,仍在多媒体箱里,从来没管过,其他两个都要过段时间重启一下,否则网速莫名变慢,这个只是个例不能代表全部,具体还需时间检验。
其实光猫的好坏用什么芯片真的不重要,只要稳定就行,下面可以对一些配置进行对比。
千兆好于百兆-----有屏蔽好于无屏蔽-----支持U口比不支持好。
根据以上先后顺序,逐一对比,哪个设备最先命中其它设备没有的就好,至于U口,看个人需求,无需求那就可以忽略,有需求且非有不可那就排第一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一个家用猫来说,稳定性是个很重要的因素,个人使用过华为、中兴、吉比特,个人感觉华为的光猫稳定性最 ...

华为最稳定!其他我觉得都不怎么好用!

网友:
我就是移动宽带老用户了,的确除了华为外,中兴和吉比特都要经常重启垃圾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个肯定不是千兆的,网口只有4根针

前后排,一个口四组网变,是全千兆的

网友:
第三个,这个内存是独立的,配置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个肯定不是千兆的,网口只有4根针

呵呵 你只看到了第一排4根针,塑料底下还有4根针挡住了、
ZX279127S自带千兆交换机,肯定至少有一个口是千兆

网友C:
第一个华为好像是单核A7 频率未知 内置64MB缓存 16MB SPI

第二个只知道是MIPS 74Kc架构,核心数未知 频率未知,内置32MB DDR,8MB SPI,恩山说是跟7628AN一样的核心,大概是单核A5 400Mhz水平,没有NEON浮点性能

第三个中兴ZX279127S 是双核A9 800Mhz 是这3个猫里CPU运算性能最强的(以DMIPS计),自带千兆交换机,配置也是最高的,256MB SLC + 256MB DDR3缓存+MT7603E 还带功放、

=======================================
第一第二都是蜈蚣腿芯片、都是集成缓存
第三个是BGA芯片+256MB DDR3+256MB SLC
哪个更高级 不用我说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华为好像是单核A7 频率未知 内置64MB缓存 16MB SPI

第二个只知道是MIPS 74Kc架构,核心数未知 频率 ...

要稳定,第一个,桥接路由拨号来。
要带WIFI(需要运营商能做路由数据,现在基本上都是了)就第二个。
第三个嘛,配置是高,但是移动物联网公司的产品稳定性还是差点,还是阉割了无线的产品。
三个都是第一口单千兆的产品。
还有就是你说的带功放,完全不是,左下角那个是光电转换,这款压根就不带无线功能,哪来的无线功放...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稳定,第一个,桥接路由拨号来。
要带WIFI(需要运营商能做路由数据,现在基本上都是了)就第二个。
第 ...

板号GM220-S

网友:
引用 网友C:
移动的GM220S晚期版本,
还一本正经的说这机器没WIFI?
我能说你见识短吗

谁见识短还不一定呢,板号并不代表一切,这货压根就不是220S应该是严格无线的GM232吧。现在光猫基本上都有WPS和无线关闭开关,你好好看看这图,就剩个复位开关了,另外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移动的GM220S晚期版本,
还一本正经的说这机器没WIFI?
我能说你见识短吗

这才是220

网友:
一般首选华为,没什么原因,就凭借多年实际使用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