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轿车顶加装硬板太阳能补电系统之实战篇

楼主(2021-05-23):
轿车顶加装硬板太阳能补电系统之实战篇,与很多加装柔性太阳能发电板的车主聊天,也看了各种网上买家评论,总结了就是柔性太阳能发电板100瓦大太阳之下发电电流也不会超过3安,转化率特别低又废钱的事,都是另一个车主给了我最大的数据支持,车顶可以上小块18伏太阳能板能贴合弧形车顶,于是我找了2块18伏10瓦的单晶硅板放上去,呵呵,发现只有那么4个角有一丁点的没有贴合而已,2块单晶硅板并联大太阳时候有1安负载输出电流,现在上4块10瓦多晶硅板用结构胶固定在轿车天窗后面,,持续更新中,今日把4块太阳能板用角磨机切割,割成最薄带铝合金框的,以便尽最大努力把硬板厚度降低,免得车顶凸起太高难看,大型幕墙结构胶卖家拖了一天发货所以要明天下午才能收到,明天下午太阳能发电板上车顶安装打胶水固定

网友A:
先说说这是为了什么目的。

网友B:
立体△或者梯形,多放?块

网友C:
别砸到人和车,得不偿失

网友:
电动车还行,白天放太阳底下就能补电,燃油车就算了,自己发的电根本用不掉。

网友:
请说出你的故事来,搬起小板凳围观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说这是为了什么目的。

车开的小,车上自己耗电的电器太多,一个星期不开车就亏电打火不起,经常亏电的电瓶坏的快,太阳能发电板沾车上,白天无论是否有太阳都有电流充电的,电瓶充电满了太阳能控制器会自动停止充电,完全就是一个无人干预的长期补电,适合开车时间小又车自耗电大,而且又不能断电瓶电,需要24小时移动测侦拍照录像的车安装太阳能发电补电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砸到人和车,得不偿失

你怕是不知道世界上有结构胶这个玩意,车顶沾太阳能发电板的可不止我一人,经常性爱出游,钓鱼的车都有补电系统,不然怎么安心停车使用电器

网友D:
上柔性板吧,这太厚也不好看不好操作

网友E:
粘了后出门上高速应该有影响。

网友F:
从你发的照片来看,那就是边角料做的,功率不大,损耗大,还那么厚,你还不如弄4块自行车的那种板,便宜好用,又轻薄,也不用结构胶,只需要通过大块的磁铁就可以吸在车顶了。
最后一个提示,非常重要,一定要用mppt模块,哪怕最便宜的,效率都有极大的提升。

网友G:
我早弄了防止亏电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柔性板吧,这太厚也不好看不好操作

你知道么,柔性太阳能板虽然能弯,都是大太阳太天100瓦的连3安电流都没有,而且还是死贵死贵,寿命3年,3年左右基本上没有什么电流了,塑料也不怎么透光进气了,这个就是我研究了网上所以能查到的车装太阳能发电板视频与帖子,最后才上这个18伏10瓦单晶硅板的,这个尺寸能在弧度车顶上全部贴合,4个18伏10瓦太阳能发电板并联理论上有2.2安短路电流,太阳能板直接用降压最小的肖特基二极管做放倒流,现在二极管与幕墙结构胶,还有2块太阳能发电板还在快递中,等材料齐全了就上车安装了

网友:
风噪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你发的照片来看,那就是边角料做的,功率不大,损耗大,还那么厚,你还不如弄4块自行车的那种板,便宜好 ...

我在路上去捡了一个铅酸太阳能路灯控制器回来,只接充电不接负载输出灯接线,还有就是太阳能板都是买2手的,MPPT控制器转换率高,价钱吓人啊,先组装起来以后运行看看效果才知道,性价比高是建立在价廉物美的基础上的,贵了就舍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粘了后出门上高速应该有影响。

车重1.3吨,司机93公斤,车顶多了2厘米厚2斤重的东西,那点风阻不算什么,做好后我会用胶水堆出斜坡,避免高速的时候产生吹口哨的风躁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早弄了防止亏电很不错

快快上你的车顶太阳能发电板给瞧瞧,上多大瓦数太阳能板,太阳天有多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立体△或者梯形,多放?块

本来是打算再买一样的太阳能板,按这块2011年日地太阳能有限公司出厂的,网上一搜居然2020年就破产清算了,现在买的二块不知道什么牌子的是18伏10瓦多晶硅板,手里的是18伏10瓦单晶硅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