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漫步者CA7000C功放

楼主(2021-05-23):
一侧有输入口,低电平输出口

另一侧有电源接口和扬声器接口,带桥接输出

不过我纳闷的是,他输入没有反相切换按钮,但是它的输出却可以直接用于BTL接驳。

它是这样的

两声道都有信号输入的情况下(比如CH1 CH2)

扬声器接线柱如下

扬声器接CH1+ CH1- (播放CH1信号,能理解)
扬声器接CH2+ CH2- (播放CH2信号,能理解)
扬声器接CH1+ CH2+(普通功放应该播放两个通道的差值信号,但这台这么接却播放CH2信号)
扬声器接CH1-  CH2-   (普通共地的OTL应该是无声,BTL功放应该也是播放两个通道的差值信号,但这台却播放CH1信号)
扬声器接CH1+ CH2-   (普通OTL共地的功放应该播放CH1信号,BTL功放应该播放两个声道的合并信号,这台也是合并信号,但明显输出电平比插入一个要大,是功放说明书的BTL接法)
扬声器接CH1-  CH2+  (普通OTL共地的功放应该播放CH2信号,BTL功放应该播放两个声道的合并信号,但这台这么接驳是无声)

那应该实际功放输出是共地的,可能CH1- CH2+都是两个声道的输出地(是同名端),只是输入前级反相了左右声道,方便两个声道正极输出翻倍电压幅值的BTL信号。不知道是不是这么设计的。

网友A:
功率大不?不知道直接从点烟口取电行不行

网友:
估计两路中本来有一路就是反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大不?不知道直接从点烟口取电行不行

如果用到标称功率工作 其实是不行的,至少30A电流

网友:
这个还是比较一般的

网友B:
有个芯片叫TDA7377,看看原理就懂了

楼主(2025-04-06):
引用 网友B:
有个芯片叫TDA7377,看看原理就懂了

7377是模拟功放吧

网友:
这牌子做功放最一般了

网友:
漫步者的常规操作,我的C3 功放也是这样的

网友:
不知音质怎么样?

网友:
这牌子做功放最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