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吹风换电机 换上怎么也不转

楼主(2021-05-23):
前年在网上买了一个便宜的电吹风,用到现在就没法用了,以前收藏了三个电吹风马达,可换套刷那种的,四个二极换整流,今天换上怎么也不转,发热丝能发热,取下四个整流二极管,换上原吹风机整流板,可还是不转,找不到是什么原因,原吹风碳刷处有两个电容,一端接马达外壳,另一端接碳刷固定柱,这两个电容没移过去,求论坛大神指教!

网友A:
电机是不是通过发热丝降压的。那两个电容应该是灭弧用的。

网友:
看着这做工 安全起见废了吧

网友B:
如果是低电压的电机,是通过电热丝分压的

网友C:
没法用了是什么问题?

网友D:
电机不转得测量一下整流桥前后的电压,判断一下究竟是电机问题还是整流桥问题还是其它接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低电压的电机,是通过电热丝分压的

大神正解,是通过电热丝分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是不是通过发热丝降压的。那两个电容应该是灭弧用的。

有根线是通过发热丝再接到马达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法用了是什么问题?

噪声很大,碳刷也磨的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不转得测量一下整流桥前后的电压,判断一下究竟是电机问题还是整流桥问题还是其它接线问题。 ...

谢谢大神指教,周末再来折腾

网友:
安全起见扔了吧。买个几十块的康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