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易微联单火线智能开关改回带零线的

楼主(2021-05-23):
出租房住着一个小萝莉,本来想在她目前展示一下真正的技能。把客厅新换了大号的LED灯,顺便加装个wifi模块。考虑到墙壁开关内没有零线,就买了单火线版本的智能开关。当时装好是洋洋得意,可是没过多久,小萝莉就说灯一闪一闪的,后来就不亮了。哎,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于是把控制模块拆下来,LED灯不再抽疯了。今天有空,想着再把模块改回带零线的,这样估计能稳定些。过程很简单,切开三个地方,短接一处,再连一根零线
这是原来的电路,需要在负载两端并联一个1uF的电容

下面就是开始改造的过程,切开右上角二极管旁的两处铜箔,跟MOS管划清界限

正面切开一处

正面切开后单独引零线

反面切开处,用导线短接两端

防止接错线,零火困在了一起,单独的是火线出

试验OK,就等着时间考验了,看看是否稳定

网友:
我买了好几个遥控开关都没装 话说这样是吸引不到小萝莉的 她们跟咱脑回路不一样

网友:
小萝莉对这个不感兴趣,单线电子开关带led得看人品,运气好俩脾气合就能过几年。俩脾气略有不合时不时的会时常闹点小别扭,闪闪鬼火啥的床头吵架床尾和,激情一过时间长了分居的也不少。俩脾气完全不合见面就抄家伙,一分钟也过不了。自打白炽灯以后很难看到一见钟情如胶似漆的那种了~

网友:
是的,在大部分女人眼里,高富帅从不干这些农民工做的工作。

网友A:
灯并联个电容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并联个电容就搞定了

并联的电容还在灯上边呢,没有摘下来。网上也看了,说这种单火线的不稳定

网友:
好多智能开关和遥控开关都是单火线的,就靠灯接零线给控制板供电呢,有控制器就是写明在灯两端并联电容,可解决LED灯闪的问题

网友:
会换灯泡没有用,现在的小萝莉喜欢的是单手开法拉利的男人

网友:
围了安全,值得

网友:
改改健康,不频闪了就好

网友:
一直在想能不能把里面的固件弄出来烧录到8266模块上去

网友:
三线智能开关供电稳定可靠工作

网友B:
从来没用过这种智能开关,感觉没地方用。

网友:
出租房的设施必须是坚固稳定耐用的,不然一个月去修上两三趟就不好玩了。

网友:
小萝莉?房东?楼主你不要做坏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来没用过这种智能开关,感觉没地方用。

可以代替普通定时器的活儿,定时开关,延时开或者延时关。可以在床上开关灯、音响、电风扇等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代替普通定时器的活儿,定时开关,延时开或者延时关。可以在床上开关灯、音响、电风扇等等 ...

然而,我家连带定时器的东西都木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而,我家连带定时器的东西都木有

主要是我的这个租客养了一条宠物狗。每天她回来迟,怕小狗狗在家晚上屋里黑,她就把灯一直开着,这样不仅费电,还费我的灯。

网友:
这故障挺奇怪的,按理说装好就该出现问题

网友:
指不定这是萝莉想要见楼主而故意整出来的故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