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12V锂电钻可以给玻化砖打孔吗?怎么挑选合适的产品?

楼主(2021-05-23):
一直没买过锂电钻,想买一把来拧螺丝及做做手工,家里的冲击钻功率比较大,做小手工时感觉有点危险。

像12v入门款的锂电钻,硬扭28Nm-30Nm,高速大概1500转,如果是使用玻璃钻头,可以给玻化砖、釉面砖、全瓷砖等比较硬的地砖打孔吗?

还有想问问大神,这类比较硬的地砖打孔,看扭矩还是转速?金属打孔呢,是不是也一样?怎样挑选合适自己的?30Nm的产品和60Nm的产品,应该怎么选?

最大钻孔能力怎么理解?超过的话就打不动吗?比如上次看大有的5262金属钻孔8mm,同样扭力的威克士wx128金属钻孔10mm,转速差不多

网友A:
买那种三角钻,什么东西都钻得动,只要注意一边钻,一边喷水,特别是玻璃,要钻透的时候,非常小心

网友B:
用你的冲击钻转接三角钻头,用平钻挡,比12V电钻有力的多,杂牌的12v没什么力,品牌的又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那种三角钻,什么东西都钻得动,只要注意一边钻,一边喷水,特别是玻璃,要钻透的时候,非常小心 ...

三角钻头行,如果是装在12v锂电钻上,可以给玻化砖打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你的冲击钻转接三角钻头,用平钻挡,比12V电钻有力的多,杂牌的12v没什么力,品牌的又不便宜 ...

像大有5262或者威克士wx128可以吗?

网友C:
玻璃开孔得用空芯金刚砂钻头,开孔时慢一些,斜角度,等磨出窝了,在扶正,全程得用水浇在钻头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玻璃开孔得用空芯金刚砂钻头,开孔时慢一些,斜角度,等磨出窝了,在扶正,全程得用水浇在钻头处 ...

有线电钻我试过,用12v锂电钻来弄你试过吗?特别是比较硬的地砖

网友D:
可以,什么钻不重要,钻头才是关键,玻化砖这种硬货需要的扭矩不是很大,30N应该勉强够用,转速也不需要多高,太高只会发热加速钻头磨损,急不来的,12V还是不建议,一块电池可能打两三个孔就没电了,建议18、20V

网友:
我有12v 但是是单速的,只用来拧螺丝,开孔直接上220啊,速度 力量  ,持久度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什么钻不重要,钻头才是关键,玻化砖这种硬货需要的扭矩不是很大,30N应该勉强够用,转速也不需要多 ...

如果是给石英石台面开孔呢?12v的还能搞定吗?以前装洗碗机的时候,西门子的师傅就是用锂电钻开的孔洞,当时对电钻没什么研究,只是感叹现在的锂电产品这么厉害,已经想不起他用的是怎样的电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像大有5262或者威克士wx128可以吗?

可以是可以,就是效率比较低,推荐一个小凡12v无刷,两电一充才108,公模产品,不过做功还行,就是1档扭矩太大

网友E:
玻化砖 全瓷砖 用玻璃开孔器加水冷却  三角钻头并不好用  12v的钻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是可以,就是效率比较低,推荐一个小凡12v无刷,两电一充才108,公模产品,不过做功还行,就是1档扭 ...

小凡12v无刷是60Nm?好像马爸爸家没有什么专门的店啊,请教一下大佬怎么找?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玻化砖 全瓷砖 用玻璃开孔器加水冷却  三角钻头并不好用  12v的钻没问题

感谢指点!因为是家用,用得也不多,比较看中12v的产品

网友:
19元的杂牌钻我也一样钻玻化砖。角铁打孔也打了好多了。只能说能用,好用和能用不是一会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凡12v无刷是60Nm?好像马爸爸家没有什么专门的店啊,请教一下大佬怎么找? ...

网友F:
我家换燃气管,管嵌入橱柜台面的,就是用12v的手电钻加三角钻头轻松开孔。我用的麦太保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家换燃气管,管嵌入橱柜台面的,就是用12v的手电钻加三角钻头轻松开孔。我用的麦太保 ...

你打的是什么?全瓷砖?

网友:
玻璃开孔没试过,不过全瓷的,玻化的不好用。个人感觉跟扭力关系不大,主要还是转速。我现在是用12v的冲击批,配合六角柄的开孔钻,效率比三角钻高多了。对付硬度高的全瓷,三角钻根本是一点都不管用。

网友:
碰到硬度高的,电池用完都钻不进,我用电锤转三四刃三角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