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用第三方固件~小米Nano路由器摇身一变监控网桥

楼主(2021-05-23):
起因:监控弱电箱空间太小塞不下网桥,外挂网桥也不美观,弱电箱到录像机之间也不能布线...索性拿摄像头开刀

本次思路↑

先来设置路由到路由之间的无线通信,测试没问题再改造!

首先把要改造的路由 管理ip改一改,避免跟同段ip的主路由网关冲突。

关闭DHCP服务,不能跟主路由DHCP冲突;我装的摄像头都是设置了静态IP,有没有这个服务无关紧要

在固件里 开启桥接,这里工作模式可以直接选AP客户端(无线转有线 不发射WiFi信号),我选的AP客户端+AP模式(连接主路由同时自身也发射WIFI信号)看个人需求;AP客户端角色一定要LAN(走WAN 就是路由模式了而不是网桥模式,监控要同局域网才行,VLAN 掩码另说)

不选择 WDS中继/桥接 的原因是 WDS桥接不支持[WPA-Auto-Personal],[WPA/WPA2 Enterprise]和[RADIUS]安全认证方法。 WDS不支持WPA2加密,主路由不是第三方固件没有那么多可选的功能

要被桥接的路由设置好WiFi名称和密码

要被桥接的路由是有线中继(AP模式 不提供DHCP路由等服务 等同把有线网转成WIFI发射出去,上级有X86软路由接管)

选择要连接的WiFi 输入密码

连接上了,已经能看到网络设备

靠谱,延迟跟几百块的网桥差不多,信号肯定没网桥好(没事20 30米距离足够了)

开拆

还是老样子...海坑 低端单个红外补光

难怪摇晃摄像头会有异响,原来有干燥剂

RTL8201F 百兆网卡

好评,相变硅脂 CPU RAM 供电都覆盖,难怪海康低端也贵,细节到位 一分钱一分货

最最最低端系列,200W I3

路由准备这样塞进

拆掉天线外壳,拼装测试

直接从摄像头主板取电5V 路由没问题,倒是摄像头本身不稳定 (也想过取3.3V跳过路由的DC部分 5V都不稳定感觉3.3也悬 上降压模块吧~)

杂物堆翻出车载充电器,经典的MC34063方案...5V 0.5A足够驱动这路由

拆掉多余的原件

emmm 稳定在6ms内

此时摄像头和路由主板的工作电牛

简单拼装下,康康录像机上有没有显示出画面

妙,200块的摄像头升值了

随便塞进去 涂点704 (什么不拆连接件 直接飞线呢?能塞进去干嘛拆连接件  懒 懒是原罪)

合盖,往回装

改好的摄像头+普通摄像头 尾插用网线直连

画面正常 正如我所想那样,改好的摄像头尾插既能输入也能输出

加个交换机,再增加个摄像头

也正常

此时的录像机端,下方白色路由器用于收发摄像头信号

三个200w摄像头 1080p 4m码率的网络收发状态,理论上摄像机里的路由无线带宽能传输12个这种摄像头画面
少花网桥几百块钱,小米Nano闲鱼20包邮,到手自己刷个固件就完事。(刷固件教程 网上一大把 固件去对应的固件官网下载)

谢谢你的观看

网友:
你就不考虑给7628弄个散热上去?

网友A:
我用的腾达f5做的,隔3堵墙,承重墙,画面也是会断断续续的。大概8秒花屏1秒,直线距离不过10米。应该是2.4g干扰太厉害了,我这楼房也密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腾达f5做的,隔3堵墙,承重墙,画面也是会断断续续的。大概8秒花屏1秒,直线距离不过10米。应该是2.4 ...

上5.8Ghz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5.8Ghz呗

5.8更不行了,3个承重墙,到外面只剩下一格信号了,有时候还直接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5.8更不行了,3个承重墙,到外面只剩下一格信号了,有时候还直接掉线。

三堵承重墙...布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