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大佬们,山寨金士顿2246xt总算开卡了但是SATA读不了

楼主(2021-05-23):
直接开卡的话好多红色通不过测试,研究了几天论坛学着跑RDP好多次终于把坏的屏蔽了或许,终于绿色通过了测试,但是接sata上用不了,换线换接口都不行,BIOS看不到,还会导致别的启动设备卡LOGO转圈圈,拔掉就进入系统,气死了啊,只能用转接卡插USB3.0上用不能做系统盘,速度只有150MB左右了
  请问大佬们这是什么原因锕...........

网友A:
报废了

也不上个开卡设置看看

网友:
RDP是啥?
热的屁

网友B:
跑过RDT的盘就会有这种情况/还是降低容量直接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废了

也不上个开卡设置看看

就用的默认设置,先勾选跑RDP,闪存选自动,跑完以后开卡就全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过RDT的盘就会有这种情况/还是降低容量直接开吧

大佬请问如何降容开,我只尝试过specific disk size降低容量但是没用,还是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