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个蹲便器台阶尺寸

楼主(2021-05-23):
10年买的二手房,这是第二次独自折腾卫生间。
某宝购移位器(扁管),发现蹲便器还是高出卫生间地面,不得不采取做个台阶后贴砖。
请问台阶距蹲便器边缘多少公分(厘米)为好?先谢了,上几张图片。

网友A:
有技术,人才

网友B:
和对边留一样的距离看上去最为美观。
还要注意边上的地漏,不要和地漏完全贴住,起码要皮搋子可以吸住地漏

网友C:
建议:右侧也19厘米,与左侧对称,视觉舒服。前侧0(此处不需要站脚),使厕所活动余地尽可能大。

网友D:
找个靠尺,测量一下各部分高度,加起来,减去地面高度 就是你要做多高的台子。因为贴砖等等,台子要比实际高一点点。至于 前后左右的宽度,那就看距离墙壁都各是多远了,左右对称,前后对称就可以了。

网友E:
蹲便器尽量安装在墙角,而且最好和地面一样平,如果按在中间的话,放点东西不方便,人进出也不方便,而且有高台的话,感觉也不太好用,特别是喜欢积水

网友F:
这是楼主的第三个帖子了,大工程啊!我觉得蹲便器那个小台阶可以堆平吧,省得上个厕所还摔一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技术,人才

慢慢贴完砖后,做美缝就算收工了,预计一个月完成,只有周未两天才有时间动工。
记录购入材料清单。

楼主:
材料购入记录清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右侧也19厘米,与左侧对称,视觉舒服。前侧0(此处不需要站脚),使厕所活动余地尽可能大。 ...

真的感谢,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个靠尺,测量一下各部分高度,加起来,减去地面高度 就是你要做多高的台子。因为贴砖等等,台子要比实际 ...

好的,记住了,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蹲便器尽量安装在墙角,而且最好和地面一样平,如果按在中间的话,放点东西不方便,人进出也不方便,而且有 ...

现改的蹲便器已靠墙角了,原来的蹲便器基本在中间,因老铸铁下水管已定位,无法改变。以前的房子不比现在房开留卫生间内很深,用扁管后蹲便器还是高出原地面。

楼主:
有几张以前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对边留一样的距离看上去最为美观。
还要注意边上的地漏,不要和地漏完全贴住,起码要皮搋子可以吸住地漏 ...

好的,感谢提醒。

网友G:
地面整个升起来不好吗,有个台阶硌得慌,除非你干湿分离,这边不冲凉

楼主:
感谢提醒和建议,跑去看了下,地漏刚好可以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地面整个升起来不好吗,有个台阶硌得慌,除非你干湿分离,这边不冲凉

不行啊,整个提升后,卫生间地砖高于外面洗手间了。1999年建的老房子,卫生间只有3个平方,蹲便器看来必须得有台阶。

楼主:
这张图片能看出蹲便器略高于卫生间门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地面整个升起来不好吗,有个台阶硌得慌,除非你干湿分离,这边不冲凉

卫生间贴完地砖后,蹲便器高出卫生间地砖5公分(面米)。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楼主的第三个帖子了,大工程啊!我觉得蹲便器那个小台阶可以堆平吧,省得上个厕所还摔一跤。 ...

没有水平仪,直观感觉与卫生间门槛一样平,似乎又感觉要高出卫生间门槛,可能还是得做个台阶,看到有的人家也有那种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