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遥控器放久了不能用会是哪里的问题?不是按键和电池的问题

楼主(2021-05-23):
有个老遥控,特殊设备上的,没有通用的可以换,很久很久没用了,电池换过没用,一点反应都没有,拆开看了下也没有漏液之类明显的损坏,测量按键之类的阻值都正常,唯一的一个电容换了没用,是晶振坏了呢还是发射管坏了?

网友A:
估计是按键下面的导电胶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按键下面的导电胶失效了。

已经说了不是按键问题,这个用的是金属片,不是导电胶,测过正常的都

网友B:
以前有个老师傅判断遥控器发射功能,用的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有个老师傅判断遥控器发射功能,用的收音机

发射已经试过了,没有,直接并联了一个发光二极管上去,不会亮

网友C:
换个发射管试试,我的机顶盒遥控器原来也是用一段时间就失灵,新换了好多个遥控器都这样。后来某宝买了十多个发射管回来,遥控器一失灵就直接换一个发射管就好了,省心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发射管试试,我的机顶盒遥控器原来也是用一段时间就失灵,新换了好多个遥控器都这样。后来某宝买了十多 ...

并了一个发光二极管上去没反应,应该不是发射管的问题了吧,否则至少会亮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了一个发光二极管上去没反应,应该不是发射管的问题了吧,否则至少会亮一下 ...

并联判断不准确还是代换好

网友D:
摇摇遥控器仔细听下晶振响不响,响肯定就坏了,找个晶振替换下。

网友:
怀疑是晶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摇摇遥控器仔细听下晶振响不响,响肯定就坏了,找个晶振替换下。

也怀疑是晶振问题,手头貌似没替换的,晚点再说了

网友:
看啥遥控器,个别也可能是掉码,需要重新对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有个老师傅判断遥控器发射功能,用的收音机

那是调幅收音机,现在都不好找了。

网友:
手机拍照功能看看红外管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
以前买了个电视机,然后虽说是智能机,接上网什么都看不了,就买了个华为机顶盒,刚买到手反应很快,但是在现在娱乐方式改成手机端了,也不太用,最近打开,按遥控器要么没反应,要么连着一起反应,看来我们的半导体技术确实不行。全是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