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英睿达MX500 2TB使用5个月掉盘不识别 主控是2259H AB 寻求论坛坛友帮助

楼主(2021-05-23):
英睿达MX500 2TB使用5个月掉盘不识别 主控是2259H AB  短接后识别了,下载了几个量产工具均无法写入 寻求论坛坛友帮助
试过2258和2259xt的均无法写入

自己试着改了flashdb的文件 现在刷进去了 显示这样 不知道是不是开卡成功了

网友A:
英睿达不是镁光国行么/直接售后啊/2259H的固件现在没流出来/只能用2259XT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英睿达不是镁光国行么/直接售后啊/2259H的固件现在没流出来/只能用2259XT开

有重要数据 售后怕丢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英睿达不是镁光国行么/直接售后啊/2259H的固件现在没流出来/只能用2259XT开

用2259 开了一个1TB的 还是不识别 一直显示设备未就绪

网友B:
59H+B27A有工具,但是遇到最多的是掉盘基本也开不好了,要么某个CE 坏块过多,不然就是ADJ信号不良,关了ADJ就格式化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B:
59H+B27A有工具,但是遇到最多的是掉盘基本也开不好了,要么某个CE 坏块过多,不然就是ADJ信号不良,关了AD ...

方便分享工具吗 我用了2259xt 开盘成功插电脑还是识别不出来 其实数据都可以不要了 但是盘还是想要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59H+B27A有工具,但是遇到最多的是掉盘基本也开不好了,要么某个CE 坏块过多,不然就是ADJ信号不良,关了AD ...

开完盘 显示1G

网友C:
还是售后吧,人家也不在乎你的数据

网友D:
你都准备开卡了还能保留啥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售后吧,人家也不在乎你的数据

嗯嗯 实在不行就售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都准备开卡了还能保留啥数据?

嗯嗯 准备走售后了

网友E:
开卡还有什么数据能留下来,重要数据就不要放ssd了,除非raid1,不然有你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卡还有什么数据能留下来,重要数据就不要放ssd了,除非raid1,不然有你哭的 ...

老实说阵列都挂过一次

网友F:
我可以帮忙开卡 不保证一定能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可以帮忙开卡 不保证一定能成功

开卡成功了 但是只显示1G 或者保护分区 准备寄售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卡成功了 但是只显示1G 或者保护分区 准备寄售后了

我是开2259H  不是2259xt:lol:

网友(2021-09-08):
同MX500 2TB 某东1300入手,才用了不到俩月,还没发现问题。同2259H

网友:
这个盘我买回来就换了硅脂导热垫。。。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重要数据 售后怕丢失

安你图片里面操作,已经刷成了,数据啥已经升天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安你图片里面操作,已经刷成了,数据啥已经升天

他开出来是240g,而不是2T。
应该设定一下容量,可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