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1.5元买了个插线板,这个灯要不要拆掉

楼主(2021-05-23):
手机充电用
还有这个电阻,有没有隐患
插上一个多小时,摸起来相比没灯的那头有点温温的,是错觉吗

网友A:
爆了也没事没什么危险

网友B:
给换个240k的电阻,再串个4007。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换个240k的电阻,再串个4007。

太高端了,搞不懂,不值得
不如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爆了也没事没什么危险

别啊,放到床上做延长线的
火了怎么办

网友:
电阻悬空的没啥事儿吧。别放床上充就好了

网友C:
这个怎么和我买的那个一样?经常接触不良

网友:
这么薄的铁片

网友D:
我都换成1W 220K的电阻,用多久都不热,我还加了整流桥和电容滤波,LED不再闪了

网友:
以为是草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怎么和我买的那个一样?经常接触不良

我刚插进去感觉挺紧的
不经常插拔应该不会松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插进去感觉挺紧的
不经常插拔应该不会松吧

用几天你就知道了,我是一块二卖的,虽然牌子不同,但是里面的基本一样,只能插一个充电器

网友:
拆了,这玩意耗电不小,比充电头空载大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都换成1W 220K的电阻,用多久都不热,我还加了整流桥和电容滤波,LED不再闪了 ...

你这工费配件都比插板贵了

网友:
加个二极管上去。

网友:
我正常用的插排都在改470K1/4W电阻串1N4007了。感觉亮度也可以。

网友:
淘特一元可买

网友:
10元买的那波正泰4位分控实测每位0.35w,全开都1.5w了,真耗电

网友:
拆了算了,这个也没必要指示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