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求教索尼lbt-a33k组合音响磁带机芯该换多长的皮带

楼主(2021-05-23):
索尼lbt a33k组合音响磁带机芯,需要换皮带不知该买多长多宽的?知道的大神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看你机芯的照片应该是索尼190机芯,你可以淘宝搜索 okxia 试听皮带资源库    联系老板购买。我的索尼组合音响卡座就是几年前在他那里购买皮带压带轮修好的,这个机芯还有个通病就是后面有个小齿轮容易裂,造成故障就是磁带翻面不正常,扎带,机芯工作紊乱。看你的机芯压带轮是不是硬化了也该换了。

网友:
找根绳子比划一下就知道皮带长度了。

楼主:
这些楼上各位,已经修好了。

网友:
查一下具体参数原始值比较靠谱

网友(2021-06-23):
转向齿轮如果开裂了不更换会影响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