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推荐把能用的便宜点的玻璃刀

楼主(2021-05-23):
手上有一把以前买的便宜的,割4mm的玻璃一点用都没有,来回划了很久都掰不开,求推荐把便宜好用的

网友:
 来回划了很久都掰不开?

 只能划一次、、、、鸟。

网友A:
玻璃刀只能划一次,那有一条线上来回划的?好刀子也能让你给废了。

网友:
用力适度均匀,在割缝的地方用煤油擦一下。

网友B:
以后敲一敲,在反面敲,那个裂缝就会扩大,然后就好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后敲一敲,在反面敲,那个裂缝就会扩大,然后就好搞了

敲过了,敲了半天裂缝也不会扩大,怀疑是刀片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玻璃刀只能划一次,那有一条线上来回划的?好刀子也能让你给废了。

刀子废了无所谓啊,能割开就好啊,问题割不开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刀子废了无所谓啊,能割开就好啊,问题割不开啊

买金刚石的,也就是正经的玻璃刀,滚轮的都用不成。
如果是正经刀,换个角度试试,就是刀的立起一点,或者下伏一点。

网友C:
一定要加煤油,这是做铝合金窗子的告诉我的,之前找加工的划过12mm厚的玻璃,划后然后用力掰,加工的说就是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金刚石的,也就是正经的玻璃刀,滚轮的都用不成。
如果是正经刀,换个角度试试,就是刀的立起一点,或 ...

不是都是滚轮的吗?还有长其他样子的吗?材质我看了下都叫合金钢的样子。老哥有买过好的吗?推荐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定要加煤油,这是做铝合金窗子的告诉我的,之前找加工的划过12mm厚的玻璃,划后然后用力掰,加工的说就是 ...

我是加的水,按理也可以的,下次搞把好刀再试试加白油

网友D:
没用过滚轮的,一般的一定要找好角度,刀不能重复划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用过滚轮的,一般的一定要找好角度,刀不能重复划

那你用的什么样的?导轨式的?

网友:
一年用几百片玻璃,我用的就是10多块钱的玻璃刀,测试玻璃刀,把一张纸放玻璃上用玻璃刀划一刀,纸割开,割口均匀,说明玻璃刀没问题,,玻璃刀角度问题,割之前玻璃刀蘸点柴油就可以,

网友E:
方法不对,贵玻璃刀也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方法不对,贵玻璃刀也不行的

那怎么样才对?今天用力就一刀也划不开,连点印子都没有,感觉还是刀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都是滚轮的吗?还有长其他样子的吗?材质我看了下都叫合金钢的样子。老哥有买过好的吗?推荐把看看? ...

正规的玻璃刀,刀刃是金刚石的,在刀头上是焊着的,白玻璃一样的一小块。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怎么样才对?今天用力就一刀也划不开,连点印子都没有,感觉还是刀的问题吧? ...

不会是那个圆形的刀不会转了吧。力度以按下弹簧顶着手柄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用的什么样的?导轨式的?

一般手持的,划的时候用直尺靠着,刀的角度一定要拿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会是那个圆形的刀不会转了吧。力度以按下弹簧顶着手柄就行。

晚点买把新刀再练练吧,看人家视频里都那么好弄,我这就那么难呢玻璃也不厚,普通的白玻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