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 XIAOMI 型号MDY-08-EG 电源适配器

楼主(2021-05-23):
型号。

被拆开。

零件。

反面。

拆开的原因是:USB座脱焊,不通电。

谢谢观看。

网友:
哈哈哈,靠USB铁壳连通负极电路

网友:
铜箔真够薄的,1A都勉强

网友:
这么容易就脱焊

网友:
我拆开了一个,里面直接爆炸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256832&extra=

网友:
闲鱼1.5-2元一个1A的小米成色极差,想囤几个做它用,不知道是不是山上的,或者能不能用,家里只剩带线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