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第5007016位成功穿越者
[网络] 拆个中兴f477v2光猫改散热

楼主(2021-05-23):
看坛友拆光猫,想起给自己的光猫加个散热

拆开后发现自己以前已经加过散热片了,用导热硅胶粘的,但是自己加的散热片下面还有个金属片,应该是原装的散热片,感觉两个散热片叠加起来效果应该不好,热风枪一吹,两个散热片下来了

主芯片真面目,zxic,好像是中兴的,网上已经查不到参数了

无线芯片,现在没人用光猫的无线吧

原装散热片是第一个,两面平整的金属片,面积比芯片本身大一些,非常怀疑其散热性能。

看看金属片厚度,改装用的第二个,第三个面积有点大。有点好奇空的那个开关焊盘s4有什么功能

原装散热片用导热双面胶粘的

这个光猫正常平放的时候,有芯片的这一面是冲下的,光猫本身只在侧面和底部有散热孔,因为热量是向上的,所以正面摸上去多会都是温热的,等明天导热硅胶凝固好后,还是把它翻过来用吧,反正平常也不看它的指示灯。

网友:
看到中兴的U,散热加了,更加稳定

网友A:
管用吗?没有数据对比只是心理作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用吗?没有数据对比只是心理作用吧~

刚才帖子没编辑完。原装的散热就一个两面光滑的金属片,改的这个好歹有鳍片用来散热

网友B:
为了应对夏天的到来,我捡了一大麻袋进口或者国产品牌散热风扇,还一小袋PC主板小散热片,到最后也没用到就扔一边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应对夏天的到来,我捡了一大麻袋进口或者国产品牌散热风扇,还一小袋PC主板小散热片,到最后也没 ...

感觉运行温度这东西本身也没办法说清楚,只要运行正常,散热设计应该就是合格的。

网友C:
听说泡在水里散热效果更好。试试看??

楼主:
没拆开摸过,真不知道。这玩意也不好弄散热,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说泡在水里散热效果更好。试试看??

泡水里的没见过,有把整个电脑主机泡油里散热的,嗯,鱼缸里灌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泡水里的没见过,有把整个电脑主机泡油里散热的,嗯,鱼缸里灌油……

...

这个不行,油要有散热,要加散热和循环才好用

网友:
降温还是管用的

网友:
光猫这东西不是服务商免费更换吗?

网友(2021-06-25):
如果能改水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