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MK8215疑难有知道的帮忙指导一下

楼主(2021-05-23):
这张盘短接之后显示容量为零是不是不能开卡了

网友:
什么转接卡

网友A:
正常,短接之后就是0,你可以看到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短接之后就是0,你可以看到id

用的是115E转接卡但是短接之后用开卡软件搜索不到硬盘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这个目前没有开卡软件吧

网友:
这不是QLC的吗?

楼主:
这样盘不能开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115E转接卡但是短接之后用开卡软件搜索不到硬盘不知道什么情况

要么短接错了,要么板子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是115E转接卡但是短接之后用开卡软件搜索不到硬盘不知道什么情况

换桥,8215其实不怎么挑桥了,如果不识别,还是找个20329短接看看,短J1,这是光威的板子,很耐操

网友:
这个短接 量产工具是能识别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桥,8215其实不怎么挑桥了,如果不识别,还是找个20329短接看看,短J1,这是光威的板子,很耐操 ...

不短接能识别出容量就是不能 用开卡软件想看看也不认 短接也软件也不识别

网友:
怎么这种颗粒满天都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桥,8215其实不怎么挑桥了,如果不识别,还是找个20329短接看看,短J1,这是光威的板子,很耐操 ...

帮忙看看这是什么情况显示的不是MK8215呢软件找不到是不是主控不是MK8215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忙看看这是什么情况显示的不是MK8215呢软件找不到是不是主控不是MK8215啊 ...

是8215,没短接正常识别,找不到软件正常

网友B:
jm20329d,转接卡,应该可以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jm20329d,转接卡,应该可以修好

我有115E转接卡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