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大家好今有点事请教大家望指点 我之前也见过这个问题,不过全忘了,

楼主(2021-05-23):
我这是个航嘉电源功率180W型号是HK280-22GP前几天烧了我拆开看了,烧毁了一个电阻这个电阻是用黑色漆包的标了HF没法看到色环这个电阻爆皮了应该怎么更换?在主板上这里标注了R29用36k2w可以替换吗/           请高手指教~

网友:
先换了试试

网友:
没有同类,和图纸,也只能按标识啦

网友:
圖片這麼模糊,電阻安裝位置在哪?

网友:
别折腾了,之前给单位买的几个库存的长城老电源才五六十一个包邮。。。拆开看了是正品,里面pfc也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