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各位大哥,问下 主控SM2258XT 需要用哪种软件开卡

楼主(2021-05-23):
小弟初进论坛 ,咨询下 硬盘突然认不到了,看到网站提示,短接了 两个点 有1024mb 就是不能用    主控 是 2258X  闪存颗粒 是 SDYNBIAMA -64G 用什么软件开卡的,麻烦你们告知下,谢谢了 应该是颗粒ID吧: 45, 3E, 98, B3, 76, 72

网友A:
先随便下一个58XT的工具看看颗粒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随便下一个58XT的工具看看颗粒ID

应该是 45, 3E, 98, B3, 76, 72 也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B:
SM2258XT_SNK-BiCS3_PKGS1022A_FWS1022A0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2258XT_SNK-BiCS3_PKGS1022A_FWS1022A0

谢谢回复  。币不够 论坛里下载不了

网友C:
2258XT+bics3版本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58XT+bics3版本就行

谢谢回复,大哥问下 要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