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讯景 R9 380 深红进化怎么调节风扇转速

楼主(2021-05-23):
刚收到一张二手显卡,娱乐大师跑分接近15万,甜甜圈烤机稳定在70℃。这卡易碎贴还在,未拆过。也不像矿卡。我很满意,就是……上机后一个风扇转一个不转,温度上60℃才两个都转,据说是启停技术。待机情况下这一个风扇接近4000转,直接起飞。受不了这个噪音。能不能设置两个风扇开机同时转?并且控制转速?什么软件可以?显卡驱动软件试了不行,微星和华硕显卡超频软件也试了,不行。可能是我不会设置。求教!我该怎么办。

网友A:
咸鱼上的R9 380没有不矿的

网友B:
刷过挖矿bios可能性大一些,这卡鲁大师正常一般在12万左右

网友C:
可能是为了应付挖矿而刷了修改过的bios导致显卡风扇一直维持在比较高的速度,想办法刷回原厂bios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咸鱼上的R9 380没有不矿的

谁用380挖矿 这点算力 480用的都不多 主力是580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谁用380挖矿 这点算力 480用的都不多 主力是580

580之前的挖矿主力,750ti都有挖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咸鱼上的R9 380没有不矿的

嘿嘿,还真不是矿卡,卖家主板坏了所以买了显卡和内存。现在问题解决了,快拆风扇触点接触不良可能是温度传感线或者调速线没接触好,风扇狂转。用酒精清理后显卡正常了,60℃风扇才开始转。用驱动软件也可以手动调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过挖矿bios可能性大一些,这卡鲁大师正常一般在12万左右

这卡真不是矿卡,风扇很干净,没有污渍,GPU背面电容也不是那么发黄,如果真是矿卡风扇也肯定不行了,但是这个快拆风扇就和新的差不多。我用酒精查了快拆风扇的触点就好了,现在风扇不狂转了,显卡驱动也能自如控制登山转速了。至于刷挖矿bios,我认为应该没有,这卡鲁大师跑分14万多我真的挺意外的。一键超频应该没有开启,据说这卡380可以一键变成380X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为了应付挖矿而刷了修改过的bios导致显卡风扇一直维持在比较高的速度,想办法刷回原厂bios吧 ...

用酒精擦了快拆风扇的触点,现在搞定了。完好。

网友:
显卡驱动里有调节一项可以调风扇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性能,调整

是的,显卡驱动软件里可以调节显卡风扇转速

网友:
这卡 最大的问题就是驱动不行 不稳定 当然一般般用用是没有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