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太阳能热水器显示屏问题

楼主(2021-05-23):
我的太阳能热水器显示屏总显示水满,结果是没有水的!什么情况?有能解决的吗?并且电磁阀的接触电压只有六v

网友:
很明显是传感器出了问题啊,重点检查传感器

网友:
电阀估计是220,水满了这个压是正常的

网友:
水箱的传感器探头坏了。一般分两线和四线两种。

网友:
太阳能热水器电磁阀的电压一般是12V的,,你这个太低了

网友:
楼顶检查水箱里的水位传感器吧

网友:
传水位传感器短路了,开路的话显示ER01

网友:
先看你的传感哭器是几条线的,有2芯,4芯的,在控制器那里能看到,上X宝买到一样的,然后去楼顶的太阳能那,把旧的拆下,换新的,然后就是电磁阀的电压,你是怎么测的呢,如果在控制器那测出来是6V,那你要查控制器那的问题,如果是在电磁阀那表测出来的,你应该换从控制器到电磁阀的线,看看是不是用的是温度传感 器那种线,那种线很差的,用几年就行啦。然后如果你搞不定的话,可以在X宝一套全部买下来,100块钱就可以